[維修實例] 華碩 ASUS X550CC 進水維修<不知道放多久了....>

楼主(2019-10-28):
久久發一篇
拆了一台X550CC   氧化成這樣想必是進水機
屏線跟屏線接口應該已經沒救了....

災情1

災情1

災情2

災情2

先清洗

先把屏線接口拆了   LED_VCC...直接拉19V過去就好
其他檢測點都OK

測一下5V電感  3V電感    3V短路
PU8100<UP1589Q>先拔了<換了3顆黑心商人短路一顆  發燙一顆>
終於沒短路了

上電

待機5V出現
這款筆電只有5V待機     3V要按下開關才有

當然不會天天過年.......無反應

待機正常

CPU-顯示卡無電.....
查PU8501<RT8813A>  21腳 腳 有5V

查PU8200<RT8202M>12腳短路....拔了還是短
PQ8200  G短路  D無阻值  拔了G不短路
D連PR8202  電組一夾就碎.....換上820K

都換好以後     CPU電壓出現了.....

但是還是沒螢幕..............最後遮蔽主板記憶體.........插上一條<跳電組遮蔽>

亮機

完修

完修

屏線壞了    但面板OK.....

<雖然短短的一篇.前面光是處理氧化的接腳....都半天了>

网友A: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泡水機如果馬上送修,修好的機率應該很大,就怕哪種拖很久才拿來,要不然就是放了幾天又給它開機,那災情就慘重了!

网友B:
看了你的維修.....有在接維修嗎!?我這有好幾片待修.....一片進水,兩片突然不開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泡水機如果馬上送修,修好的機率應該很大,就怕哪種拖很久才拿來,要不然就是放了幾天又給它 ...

這台就屬於拖很久      太嚴重就送填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你的維修.....有在接維修嗎!?我這有好幾片待修.....一片進水,兩片突然不開機....... ...

我是在做維修的....苦命人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在做維修的....苦命人

是公司接還是自己接!?有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公司接還是自己接!?有需求......

我就是公司  XD.....妳是裸板還是整機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公司  XD.....妳是裸板還是整機

裸板.....

网友C:
維修真的很苦命 我們的維修部門 板子修不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維修真的很苦命 我們的維修部門 板子修不完

妳微星的維修部嗎?哈哈哈     在品牌下的維修不可用的資源比較多,所以效率很重要
像我這種的各牌子都可能接到.....有時候就很痛苦,像我剛剛修的一塊ACER待機沒3沒5的
只有一個3.3的電壓亂亂跳,按了開關變19V正常開機了....神奇!!!<之前是無反應...已更換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