勳風電蚊拍問題請教

楼主(2019-10-29):
所有電阻已量過正常(在路數值),三個三極體也量過都是好的,上面四個二極體也量過正反通導也正常。因為串聯,量起來的壓降約1.6左右,都沒拆下來量。
最上面電容數值也正常(拆下來量)。

當開啟電擊模式,量紅色區二個圈點量測是3.7v電源(原二顆三號,直接用了18650接上電),但按了按鍵量測會變成0.6v,
然後正面綠色led不亮,也無法電擊。

當切到照明模式,藍紅色線條的led是正常的。

网友A:
  試著量測 輕觸開關 (Tact switch) 的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試著量測 輕觸開關 (Tact switch) 的阻值.

阻值為 1.6左右 壓久一點會到0.5 我自己也試了直接短路 綠led仍不亮 綠led拆下來確定會亮的。

另切換開關背面線路上有一顆黑色的物品 上面寫s4不知道是啥東西?
我一直懷疑是否線路有短路,量測了微動開關後的腳 也沒有跟負極有短路現象。

网友B:
感覺上開電擊時有地方拉LOW了
試看看看開電擊時綠燈的走線
看看到個元件試看看

网友:
我的電蚊拍不會啪,都直接換電容就好了,
其它懶得測試,

网友C:
有查看過電擊網壓接線點都完整沒斷路嗎?

网友:
直接換電容+1

楼主:
是指最後一顆麥拉電容嗎 一般規格是多大 忘了帶出門

网友:
最大大的那一粒就是,我都買一包,
電力弱換掉,又恢復霹靂啪啦

楼主:
因剛才到家,電容沒帶出門,明日再去買了,我是這樣子測試的接上電之後,直接用短路方式去量上面電壓,會降到0.6V 但移除開關短路又回復到正常電壓 這樣子是電容的問題嗎? 總之明日再去買電容。

目前的狀態是完全無電擊。也沒有通電之後的亮綠燈。

楼主:
下面的圖都是當通電的狀態下量測的,我比較好奇的是歐姆為啥都是0

下面是量幾V 0歐姆不是短路了嗎?可是電壓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覺上開電擊時有地方拉LOW了
試看看看開電擊時綠燈的走線
看看到個元件試看看 ...

我也感覺不知道那裡拉低了,難道電容壞了? 下面好多人說換了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查看過電擊網壓接線點都完整沒斷路嗎?

量過,確定電網都有導通。

明日去買電容回來換換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面的圖都是當通電的狀態下量測的,我比較好奇的是歐姆為啥都是0

下面是量幾V 0歐姆不是短路了嗎?可是電 ...

測量 歐姆值 元件是不可帶電的~

會損壞電錶 ~

网友:
開關下面標示S4的是二極體:
撥到開燈兼捕蚊位置時,開關切到LED照明燈這側,可以一方面點LED照明燈,一方面經二極體供電給升壓電路;
但撥到捕蚊不開燈位置時,開關切到升壓電路,就只供電給升壓電路動作,二極體逆向,不會點亮LED照明燈。

楼主:
換了電容仍不動作問題不單純…

网友C:
通電的狀況量元件阻值是0?這個電表厲害了!電蚊拍很便宜,不要因為它弄壞了電表,因小失大 !

网友D:
輸出線先解焊,兩電極接觸看看,
是否網子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電的狀況量元件阻值是0?這個電表厲害了!電蚊拍很便宜,不要因為它弄壞了電表,因小失大 ! ...

應該是電表保護狀態了,我記得這電表歐姆檔 上 220v也不燒表。

修這一個只是想多點實戰經驗,純好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輸出線先解焊,兩電極接觸看看,
是否網子短路了

這個解焊了 我基本上把所有的材料全拆下來量了一輪都沒發現啥問題,很是頭痛,想去買一組新的拆來測

网友C:
K大描述 : (原使用二顆三號,但直接用了18650接上電,按了按鍵量測會變成0.6v, 然後正面綠色led不亮,也無法電擊。)
有個想法,原設計使用3V電壓,K大已4.2V鋰電池上電測試,綠色led燈不亮表示沒有動作,那K大有用電錶碰一下綠色led是否已燒毀?

楼主:
引用 网友C:
K大描述 : (原使用二顆三號,但直接用了18650接上電,按了按鍵量測會變成0.6v, 然後正面綠色led不亮,也無 ...

這一個蚊拍是社區回收桶檢來的,原始電池盒生銹,我才改用18650直接供電,手上也沒有3號電池盒2顆測試。測試切換到帶照明led檔 可以直接亮燈。
但切到電擊檔,然後按按鍵,原本電壓4.0 會變成0.6 而且綠燈從沒亮過。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這一個蚊拍是社區回收桶檢來的,原始電池盒生銹,我才改用18650直接供電,手上也沒有3號電池盒2顆測試。 ...

我的意思是綠色led燈用表筆測一下是否會亮?也許......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意思是綠色led燈用表筆測一下是否會亮?也許......

有的我拆下來點亮過了確定好的。

网友:
請撿查一下電池盒的那兩條連接線。

楼主:
剛把右邊的材料電阻小磁片電容都換新了,邊拆邊換邊測試,最後拆掉這一個是變壓器還是電感?這樣子就能亮綠燈了。

試了一下,是不是它壞了?阻值有點大?

楼主:
對了再請教一 個問題 這一種麥拉電容 是否可以使用安规电容X電容替代呢?
一般寫上耐壓275v 但聽說實際耐壓會是十倍以上。

楼主:
上了淘寶看了一下,我的好像這一款。 他的匣數這多或許也是正常的,目前仍找不出原因。

网友:
為了要研究東買西買零件,很累人的!新的一支沒多少錢,我也不會修理說不出什麼道理,買一支同樣的來拆換量測還比較實在也快,diy精神可嘉,祝你最後能完修。

网友:
電池A數不足?

网友:
我也很懷疑那顆電池是好的嗎?

网友E:
引用 楼主:
對了再請教一 個問題 這一種麥拉電容 是否可以使用安规电容X電容替代呢?
一般寫上耐壓275v 但聽說實際耐壓 ...

應該不能用安規電容代,耐壓不同吧!!
拔掉升壓變壓器後,綠色led燈亮,是否表示電壓沒被拉低?看變壓器沒開路跟短路,
既然都拆下變壓器,再一次徹底檢查那4支二極體跟變壓器另一邊高壓電容是否都正常?

參考喔~~我是感覺高壓不足!!也許變壓器出問題也有可能?

楼主:
盲點。盲點。盲點。

其實這在回收區看到的時候是二隻捕蚊拍同型號,電池盒都生銹,當下拿回家使用二顆1.2v 電池無法動作,隨機拆下機板,焊了18650電池測試,測試了led照明檔是正常的,就是電擊檔無法電擊,立刻猜想是否有元件故障,之後就陷入了這一個盲點。
今日去買了一個電池盒,然後接上去測試,然後就竟然可以動作了。。。
原來從頭到尾就只有電池盒因為生銹然後無法使用被丟棄了。

自己測了三日了,所有元件都拆下來測了二次左右,找不出故障點,現在猜想或許是我的電池4v超過他原始設計?或許有元件因為電壓大了一點被反向擊穿或是漏電?然後導致短路?我也不知道。
瞎忙了二日.... 修好一隻送給鄰居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盲點。盲點。盲點。

其實這在回收區看到的時候是二隻捕蚊拍同型號,電池盒都生銹,當下拿回家使用二顆1.2v ...

那有盲點,就電池到機板的2條線路有問題。(25樓跟您提醒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剛把右邊的材料電阻小磁片電容都換新了,邊拆邊換邊測試,最後拆掉這一個是變壓器還是電感?這樣子就能亮綠 ...

1. 電網拆除 ~ (測電網是否短路) 正常是無限大 ~

2. 接電網 2 點 是否短路 或有 有阻抗   (注意測時請圥放電) 切記 !

3. 檢測接電網那側的所有的電子元件是否正常 ~ 二極體  電阻 ........

4. 以上如果都沒問題 ~ 那就是 變壓器的問題 ~

P.S

你的 變壓器看起來 似乎 有問題 ~

因為 那個  0.25MM 9 匝 , 照理來說電阻值不應如此大 (匝數少線徑粗)

以其他 組的比較來看 1700 匝 線徑 0.07MM  阻抗大 (正常)

26匝  0.19MM 阻抗小 (看起來比較正常)  相較之下 0.25MM 9 匝  的 電阻 就顯 的相當 不正常 !!

除非 內置電阻或有什麼不同裝置 , 否則不應該如此 ~

(因為正確數據無法得知  只能用正常品比較)

网友H:
引用 楼主:
盲點。盲點。盲點。

其實這在回收區看到的時候是二隻捕蚊拍同型號,電池盒都生銹,當下拿回家使用二顆1.2v ...

應該是那顆18650所提供的電流不足導致的
有些吸塵器要用"動力型"18650電池方可提供大電流輸出
跟普通的18650還是有差別的
我想本案也是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有盲點,就電池到機板的2條線路有問題。(25樓跟您提醒了)

其實一直認定電源都是沒問題的,但沒想到電壓不行。

我之前發過一個帖子關於電子錶吃電3v的,也有不少人說直上18650也沒差,實際上是可以工作,但是整個電子鍾所有的液晶面版上所有的字全自帶點亮約10%, 很明顯的不該出現的數字都帶了一點點的亮度,很難看就是了,所以還是依原始設計供電才是正途,此例也是。

楼主:
引用 网友G:
1. 電網拆除 ~ (測電網是否短路) 正常是無限大 ~

2. 接電網 2 點 是否短路 或有 有阻抗   (注意測時請圥 ...

感謝幫忙分析這清楚,目前狀態解除了,換上二顆三號電池,然後電池座也除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應該是那顆18650所提供的電流不足導致的
有些吸塵器要用"動力型"18650電池方可提供大電流輸出
跟普通的18 ...

這個電蚊拍我感覺應該也不需要啥大電流的,我還沒啥遇過電蚊拍會挑電池無法電擊的。

而我手上這一個我都打18650其實是26650,當初買強光led特別買的,號稱手電桶可照500米在用的電力應該不是問題的。
神火L3强光手电筒多功能26650可充电户外打猎超亮远射特种兵5000 可加长选择,远射500米 户外防水探照

网友:
所以一開始,就應詢正常路徑,一一排除,
就不會事倍功半,
只差沒把所有零件都換掉,剩電池沒換而已
我還一路跟,到底是哪裡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應該不能用安規電容代,耐壓不同吧!!
拔掉升壓變壓器後,綠色led燈亮,是否表示電壓沒被拉低?看變壓器 ...

確定可以使用安規電容取代,小小一顆威力一樣強勁,某個教學上曾看過,安規電容是有認証過的,通常實際耐電壓值可達十倍。
下列這一種電容2kv223j台灣真的很難買我問過三四間了都沒人賣。

网友:
引用 楼主:
確定可以使用安規電容取代,小小一顆威力一樣強勁,某個教學上曾看過,安規電容是有認証過的,通常實際耐 ...

安規電容跟一般電容放電不同喔!!你覺得ok就ok~

网友(2019-12-04):
引用 楼主:
確定可以使用安規電容取代,小小一顆威力一樣強勁,某個教學上曾看過,安規電容是有認証過的,通常實際耐 ...

網拍找一下有賣啦,只是通常一次要買好幾顆,要注意一定要2KV的,不然一下子就壞了
敝人是幾年前因為在淘寶買東西,順道買了一些,還備了104和224都是2KV,只是放久了
不知接腳是否還能焊住。去年在南部老家還翻出民國74~75年間買的LED,盒子內還混了
好多硬的像石頭的壁虎蛋,這些LED本體都沒壞但都拉腳都焊不住了

以前換過大麥拉的感覺,充電要久一點,爆聲有大一點,電蚊子有比較過癮 X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