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鬼POWER維修請教,之橋式整流代用問題

楼主(2019-10-29):
前輩大家好:

   小弟手上有一個雷鬼的POWER,500W,有看過各位前輩說的的文,
先量有沒有5VSB.

一.  沒有5VSB====>請修高電壓===>室電(110/220)進來的電壓還沒有經過變壓器地方

二. 有5VSB =====>請修低電壓====>有經過變壓器的地方

以上如有說錯地方請指教一下

小弟先量了有沒有5VSB,沒有出現電壓,那可能在高壓的部份了

雷鬼的POWER

主板,眼看到了有二個大電容爆了

電容双双上天堂了

因為都沒有過電,保險絲也燒了所以也量了一下橋式整流他和電容上了天堂了,他導通了

這一張我就真的不知道風扇那有多一顆變壓器,但是都沒有接電線,是要加重量用的嗎?

GBU406

GBU406
GBU406 原本的POWER用的

GBU808

GBU808
GBU808  在其他的POWER拆下來的

看了那麼多圖小弟想要問的 GBU406 和 GBU808可以互換嗎?(在舊POWER有GB808)

目前還差電容器,等一下來去電子街走一下

順便問一下這個顆電容我可以換大一點嗎? 這樣子對POWER會有加分嗎?

以上小弟準備要換的有,  電容二顆,保險絲一顆,橋式整流一顆

不知還有那些要量的,請前輩指教一下,怕換上去,上電他又燒了

网友A:
應該上了保險絲後至少後端不會影響(假如再燒)
電容也不是一天造成爆的 除非你正負接反那就直接爆了
所以肉眼可以看到的樓主可以先換
再看看是否還有其他問題

网友B:
整流可以代換~不過要先搞清楚腳定義
整個高壓區先測量還有沒有其他故障吧
如有電容表那更好!

网友C:
1. 問的 GBU406 和 GBU808可以互換嗎?

    都是耐壓800V ,
    電流Iav / 順向衝擊電流  GBU808 帳面規格比較好 。
    無散熱片實際沒好到哪去,但不會更差了。

2. 電容可以換大一點嗎? 這樣子對POWER會有加分嗎?

    電容換大,會使橋式整流前述順向衝擊電流變大,橋式整流規格差些的會完蛋。

---------------------
盡量橫幅拍照 橫幅貼圖 ;

你的圖文擠成一坨 ,,, 貼圖與文字內文,請盡量獨立分行,有益貼文美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應該上了保險絲後至少後端不會影響(假如再燒)
電容也不是一天造成爆的 除非你正負接反那就直接爆了
所以肉 ...

謝謝順哥:

     全部換上去了,可以正常使用了,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整流可以代換~不過要先搞清楚腳定義
整個高壓區先測量還有沒有其他故障吧
如有電容表那更好!

a大:

    感謝a大,有確定腳位,全部零件換上後可以正常使用了,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問的 GBU406 和 GBU808可以互換嗎?

    都是耐壓800V ,

感謝SIMON大大

    謝謝幫我解答現在東西全換上去可以正常使用了.

   下次一下會用橫拍照並會圖和文分開一點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順哥:

     全部換上去了,可以正常使用了,感謝

恭喜大大完修  謝謝經驗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順哥:

     全部換上去了,可以正常使用了,感謝

恭喜完修!修好成就無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