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GY6D系列 整流器 拆解

楼主(2019-10-29):
小弟公務車 SYM 新高手125,之前狂燒大燈燈泡
原來怠速大燈電壓
1/2油門

受不了了,花180換顆副廠整流器(傳說副廠的大燈電壓比較正常)
怠速 在9.5-10.4間跳動
1/2油門

白燒了6顆燈泡

當然要把原兇大切八塊

除膠後解焊接點,取出整流器電路板

近照

電路板上寫GAK,2顆大顆的應該是MOSFET
大燈黃線接右邊那顆FET,這顆應該擊穿了,所以發電機充電電壓沒減壓直接進大燈燈泡,才會燒大燈

補充內容 (2019-10-29 03:52 PM):
小弟打錯字了,把整流器打成CDI

网友A:
你燒第二顆就該換了~

网友:
CDI ? 整流器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燒第二顆就該換了~

千金難買早知道,GY6系列引擎交流點燈系列,大燈電壓不應該超過12V,這點從第一代豪邁、迪爵,到高手系列維修手冊完全沒提到,手冊只提到整流器黃線對地阻抗,問題是這個只針對斷路,沒有對應擊穿阻抗

小弟的問題從電池端點量都在合理的充電電壓內,所以才沒有想到換整流器

只有YOUTUBE上的維修案例有GY6的大燈電壓,害小弟多花了180(30*6)

楼主:
多謝提醒,小弟打字打昏頭了

网友:
那個 SCR, 也是 GAK

网友:
方向燈沒燒嗎?

网友:
這顆是整流器不是CDI

楼主:
方向燈吃電池,基本上不會燒,詭異的是,尾燈吃電盤居然沒燒過

网友:
引用 楼主:
方向燈吃電池,基本上不會燒,詭異的是,尾燈吃電盤居然沒燒過

changold2 大
都會燒,差異消耗功率與容許度,況且方向燈間歇性供電,超額功率包括電池都會壽命衰減,這是阻抗性的特性。

网友:
電路板上寫GAK,2顆大顆的應該是MOSFET

正確名稱為
矽控整流器 SCR
http://www.yd-tech.com.tw/print_news_product_info.php/newsid/64

网友:
原廠一顆也大概100.......   (GY6)

网友:
我的Yamaha GTR( 非aero),很少騎,平常電池都是拆下,有次出門發現亮引擎燈,想說怠速量一下充電電壓居然高達16V,還好只是騎短程,也是自己買整流器回來換後,引擎燈就熄了,電壓降到 14V多

网友:
前陣子也燒了前後燈,連方向燈也燒了,就是整流器問題

网友B:
曾騎PGO的車要去福隆,結果在台二丙線忽然熄火,座墊下一直冒煙,原來是電瓶爆了
前不著村後不著店,打電話給平溪.十分的店家都沒人願意出來救車

最後有找到救星從雙溪來載,不過冷門車整流器沒有備料,換了新電瓶後電壓還衝到19V,只好拔電瓶回充這樣騎回桃園,沿途都不太敢煞車.開燈,不然電用盡在更偏僻地方就更慘了,真刺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曾騎PGO的車要去福隆,結果在台二丙線忽然熄火,座墊下一直冒煙,原來是電瓶爆了
前不著村後不著店,打電話 ...

還好平安回家了,這個情形建議您一定要裝電瓶,如果舊電瓶還在沒破,請您把水補滿裝上
電器裝置全打開,把電路電壓拉低一些,撐到能修的店家為止

PGO的車應該都是電腦噴射的了,大燈是吃電瓶的,迴路電壓太高萬一燒主線路組或是引擎電腦,修理費會花到心痛

网友:
引用 楼主:
還好平安回家了,這個情形建議您一定要裝電瓶,如果舊電瓶還在沒破,請您把水補滿裝上
電器裝置全打開, ...

我這台是化油器版的,單純的多

舊電瓶已經破了,換新電瓶發動後電壓一直上到19V就趕緊熄火,拔掉回充才不會又爆電瓶
燈具的電就只能靠新電瓶來撐,還好平安到家
回家趕快騎另一台去中壢材料行買整流器

网友:
有試著換mosfet?

楼主:
上面找不到編號,懷疑製造廠進料時特別要求去掉編號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上面找不到編號,懷疑製造廠進料時特別要求去掉編號

太可惜了!!不然可以試著看看!正面都沒有寫任何東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可惜了!!不然可以試著看看!正面都沒有寫任何東西?

乾淨到不像話,好像出廠就沒打編號

這種事以前只有在看電子電路圖集裡,HFE測試器電路裡有說到,有些工廠會出沒編號的電晶體,價格超便宜,整包買來自己測

网友D:
會不會是這顆?

https://bbs.pigoo.com/thread-52865-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會不會是這顆?

https://bbs.pigoo.com/thread-52865-1-1.html

真神人啊,請受小弟一拜

不過就算修復這顆,除非上車否則無法測試,大概就先這樣放著

网友(2019-11-29):
前陣子也才換這顆整流器
無法提高充電電流...導致電池..但電壓正常
沒2,3天就無法電發...查了老半天
才發現整流器異常.....換新品的就有力到現在~
後來跟新品比對..異常的..最高充電1.1A 新品可到2.2A左右

网友:
請問如何除膠

楼主:
用小起子慢慢挖

网友:
了解.有空我也試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