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類] 手電筒轉開部分卡死

楼主(2019-10-29):
請問各位大大 這要如何處理 謝謝

网友:
C4.....

好吧, 認真,
WD40 滲透,
電筒兩端包上止滑材質( 類似洗衣服橡膠手套),
一端用台鉗固定, 另一端用彎口萬能鉗轉下來

网友:
針車油
加熱
衝擊+扭轉

网友:
萬能鉗*2

网友A:
建議是拆下LED,其餘就回收了吧,電池漏液是很難處理的。

网友B:
如果是電池漏液,就算外蓋轉開了,裡面的電池也取不出來,完全卡死。

蓋子接縫噴WD40,筒身用火烤,電池蓋用濕抹布降溫,有機會轉開,鋁製品,硬拼有可能斷牙。

网友C:
我也推 5#的辦法,萬能鉗 又稱暴力鉗 。

IRWIN VISE-GRIP美國握手牌 曲口萬能鉗
https://www.youtube.com/watch?time_continue=99&v=9XHHISUGF9I

网友D:
  不轉的那段夾好, 轉的那段鐵鎚伺候, 繞著圓周向圓心敲, 折騰一陣子或許可以轉動.

  若怕傷外殼不美規, 覆上一條布巾再敲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議是拆下LED,其餘就回收了吧,電池漏液是很難處理的。

因為手上有3-4都是這情形
所以想看看死馬當活馬玩玩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電池漏液,就算外蓋轉開了,裡面的電池也取不出來,完全卡死。

蓋子接縫噴WD40,筒身用火烤,電池蓋 ...

WD40會燒起來嗎??  WD40要噴幾次?? 要烤多久?? 請大大賜教學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推 5#的辦法,萬能鉗 又稱暴力鉗 。

目前手上只有一支 要再來去跳蚤市場來找一支

楼主:
用電龜嗎?

网友E:
之前鑽床縮心,是用恐龍191才解決的~超強滲透…潤滑力~

网友F:
乙炔是切鋼板金屬的~~~電龜是電焊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之前鑽床縮心,是用恐龍191才解決的~超強滲透…潤滑力~

恐龍191基本上就是仿 WD40 的.....

可以上WIKI查.... WD40可是軍事作用的物資,太空科技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WD40會燒起來嗎??  WD40要噴幾次?? 要烤多久?? 請大大賜教學

WD-40,它是高度易燃物質,原廠建議切勿在火源附近與超過攝氏50度的高溫中存放。再者,它是對人體可能有害的化學製品,因此不適合用在會沾染到食物的場合。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恐龍191基本上就是仿 WD40 的.....

可以上WIKI查.... WD40可是軍事作用的物資,太空科技呢...... ...

可…我用WD40用了好幾天…鑽床還是轉不動…用恐龍191…幾分鐘後轉…就可以轉了~也或許是成份剛好可以溶解造成縮心的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我用WD40用了好幾天…鑽床還是轉不動…用恐龍191…幾分鐘後轉…就可以轉了~也或許是成份剛好可以溶 ...

這191我也有一罐.....既然你這樣說,改天有遇上我也來試試.

(可能是WD40考慮比較多,所以沒有用上較強的侵蝕力.......也許有這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轉的那段夾好, 轉的那段鐵鎚伺候, 繞著圓周向圓心敲, 折騰一陣子或許可以轉動.

  若怕傷外殼不美規,  ...

繞著圓周向圓心敲 不懂意思 要怎敲

网友:
引用 楼主:
繞著圓周向圓心敲 不懂意思 要怎敲

  就是…每次 不要 都敲同一處就是了, 隨機 旁敲側擊 短的那一段.

  願 kk20det 君瞧得懂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WD40會燒起來嗎??  WD40要噴幾次?? 要烤多久?? 請大大賜教學

WD40噴完之後隔夜再拆,這個方法比較安全。

火烤是靠熱漲冷縮的方式讓間隙變大,用瓦斯爐加熱筒身,同時拿一塊濕抹布包覆蓋子,讓兩端溫差加大,間隙就出來了,我CPU銅芯散熱器的銅芯也是這樣拆下的。

网友:
火烤??

這東西裡面有電池, 用火烤...我覺得毛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乙炔是切鋼板金屬的~~~電龜是電焊

殺雞用牛刀。

网友:
上方先轉開,
拿出電池。
再施工……

网友:
好吧!~~用C4.........

网友:
這個老外叫~~傑米海納曼,探索頻道流言終結者當家主持人之一.....

這句話是他的招牌做法.............他黏土玩的很好,凡事有C4就搞定了...

所以他們炸了很多東西......包括混凝土卡車...

网友:
引用 楼主:
WD40會燒起來嗎??  WD40要噴幾次?? 要烤多久?? 請大大賜教學

有危險性,不耍烤,
噴WD40, 3丶40分鐘後用手槌把手丶螺絲起子把手或木條輕敲.

网友:
先套一圈橡皮圈,再用WDˋ40

网友:
"螺絲鬆脫劑"
滲透力很強
噴兩下,幾分鐘後即可拆除

不使用專用噴劑的話
也可拿汽車引擎油道清洗劑代用
小弟試過,效果接近
有需要的話,可來找小弟倒一些回去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