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做與討論] 交換式電源DIY過程記錄--1

楼主(2019-10-29):
感謝!站長老大為大家創造的資源,還有站上前輩的不吝指導與付出,大雄老師還寄了多次的材料給我,包括高頻變壓器骨架及銅片等....好多要對岸才買得到的高貴材料給我(要了多次帳號也不給我),還不厭其煩的找教材指導,實在欠您們太多了,在此向您們至最高的敬意,謝謝!感恩~~~

言歸正傳;继上次的;電腦ATX電源改可調電壓電流倍壓電路達https://bbs.pigoo.com/thread-76440-1-1.html
想說功率,電壓太小,想用兩個串,結果無法找到相同的,改好後功率.電壓不一樣,咖啡大送我的兩台明緯電源,研究後,功率不夠大,限制多也不可行

激起我DIY的念頭,開始動手吧!

1.找線路圖

2.110V輸入EMI電路

3.輔助電源,功力不夠,用傳統的12V變壓器,要注意斷電後不能比主電源快消失。

4.繞高頻變壓器

前級36+36抽頭,預留以後可作全橋,半橋電路

次級10+10也是抽頭,以後可顛倒作升.降壓電路,或次級---0---+正負電源

5.糟糕!我要做的是;0-80V可調電源電流,用SG3525晶片,找不到合適的電路,乾脆回頭用494,電路模擬好久,最後回授無法隔離,大雄老師說要用光偶或互感變壓器,好吧!就用互感變壓器,線路圖

6.怎麼線路很像ATX,何不用改好的換自繞變壓器比較試試看

7.空載88V,好幸運第一次繞高頻,電壓就那麼準(其實是有老師當靠山)

8.42V驅動4個汽車室內燈

9.用電子負載34V6A超過上次的功率了

10.最高電壓試試,哇!快90度了,沒裝風扇,休息一下

11.調最大滿載62V4A,才250瓦,這個變壓器至少可到500瓦,預計650瓦

12.本來想說E13009開關管操爆,再換IR460,怎麼會這樣,我把鍋蓋拿出來了,是否有保護,還是310V至主變壓器不能用1UF隔直電容
請前輩們幫我看看

謝謝觀賞,請大家指導,謝謝!

公狗好餓!請大家幫幫忙

楼主:
450W終於爆了,還放煙火,好精采,終於不付所望,第一集順利撥放完畢。

空載92V

原來是110V*220V切換,我用導線焊接,斷路不知道,而本來又採倍壓線路,陰錯陽差,搞了好久沒注意到這個原因,大老粗沒辦法,老毛病改不來,又讓大家看笑話了。

网友A:
有能力DIY,實力應該是很好的
是不是可以講講
*電路原理
*設計過程
  原始想法及邊做邊修改過程
一來讓有想DIY也加入行列(或者有套件更好)
二來大家一起參與品味一下 從AC整流一步一步
從驗證到測及完整輸出調校...之大作
感謝DIYer費心實作與記錄

网友B:
讚!!
康大~安全防護要做好!
通常炸了自己心臟都會停個幾秒,自從上次的事件現在不太敢修PSU

网友C:
康大: 佩服佩服!! 我那個電子負載 使用 30V6A 一分鐘不到就快燙死人了,你的居然可以34V6A  62V4A..太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能力DIY,實力應該是很好的
是不是可以講講
*電路原理

1.JAS老師!我不是科生,憑著大家指導,加上自己猜想,一股傻勁亂玩的,不會講解,真的怕會被我拉進岐途。
2.拋磚引玉;利用回收的廢版,拆來玩,有興趣的人可一起來,大家互相討論,站上很多熱心前輩,看不下去就會出來指導。
3.我喜歡玩有技術的東西,從中體會到,要發問才能吸收,不然講再多也無法吸收,慢慢的一步一步來,一定有收穫的,不要怕被看笑話,動手作是我的信念。
4.團購套件,我連掏寶購物也不會,更不要說跨境付費,希望有能力的人,能來帶領,不過也要大家有興趣人數夠才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讚!!
康大~安全防護要做好!
通常炸了自己心臟都會停個幾秒,自從上次的事件現在不太敢修PSU

是啊!所以要插電前,先準備鍋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康大: 佩服佩服!! 我那個電子負載 使用 30V6A 一分鐘不到就快燙死人了,你的居然可以34V6A  62V4A..太威了!! ...

啊乾老師!你的散熱片太小了,不然要加風扇

网友:
引用 楼主:
啊乾老師!你的散熱片太小了,不然要加風扇

這幾天就是在搞散熱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能力DIY,實力應該是很好的
是不是可以講講
*電路原理

交換式電源供應器主要有分
順向式,返迴式,推挽式,半橋式,全僑式
順向式&返迴式 因為需要有複雜的計算公式&需要量電感量
所以我都會以推挽式做為起手式
推挽式懂了進軍半橋式就容易多了
推挽式通常運用在 DC2DC (汽車AMP) 再轉 AC (逆變器)
半橋式通常運用在 電腦的電源供應器
一般人難以入門的原因主要在於磁性元件取得不易
如果酷友們有興趣,我可以協助大家備料

補充內容 (2019-11-1 06:34 PM):
露天拍賣搜尋到的一家專賣磁性元件的賣家
不過售價高的讓人咋舌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917207529027
[奇屋]EE4215高頻磁芯 高品質 PC40功率高頻磁芯錳鋅鐵氧體軟磁材料

网友D:
康大真是有研究精神!!!
我DIY完全不行,而且還是改電源,
之前修電源,修到有障礙,上電開關總是按不下

驚嚇太多次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康大真是有研究精神!!!
我DIY完全不行,而且還是改電源,
之前修電源,修到有障礙,上電開關總是按不下

不用怕,站上前輩有教,先燈泡通電,確定沒短路,再直接進入,很安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