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U24E求電路圖!

楼主(2019-10-29):
原USB3.0壞一孔,穩壓IC壞,拆掉穩壓IC,USB3.0孔並接USB2.0繼續使用,
後來硬碟不讀取,硬碟轉接卡與USB3.0同一塊基板,求電路圖!

网友:
只有點位圖跟維修指南

网友:
這種轉小板的,插座好像會接觸不良 CON6910

ASUS 好多型號都喜歡轉小板,搞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