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SUS VivoBook X542UQ 摔機維修

楼主(2019-10-30):
型號:ASUS VivoBook X542U
板號:X542UQ REV. 2.0
故障原因:朋友的朋友的大學女兒騎車自摔...筆電就這樣壓到了...還好人沒事
機子很新,製2017買2018保固2020/4月,八代 i5-8250U,才買一年多,雖然還有保固,不過這狀況沒在範圍,
這型也有七代i5-7200U,迅X已有點位,如附件

上下都往上翹

處理:
散熱器剛好在壓折處,所以散熱器有變形,沒拍到,因為稍微用力就扳回來了

上蓋會翹因為面板的金屬框變形,左右軸跑掉一點

D殼上下折到的地方有凸出,用點力有壓回去

平了

面板是一定得換

還好最後只換面板,其他沒什麼受損

115.39 KB, 下載次數: 46

點位圖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

网友:
東西壞掉的原因真是千奇百怪
恭喜完修

网友A:
還好人沒事

感謝大大實例分享

不好意思想請教一下 楊大俠 手邊剛好有沒有 ASUS S400CA這台筆電的點位圖呢?

這台筆電進水受潮~ 主機板刷洗一番後,沒有好  目前狀況是開不了機,

卡關中~~  如果大俠剛好有點位圖的話^^  希望大大幫忙一下~~ 感謝

网友B:
我碰過胖貓咪由高處跳下,降落在筆電上....然後面板破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碰過胖貓咪由高處跳下,降落在筆電上....然後面板破了

喵..........
不是我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喵..........
不是我跳的

沒有人指證是你~~不用對號入座...

你都嘛直接把手機撥到桌下....

楼主:
幾年前有朋友筆電放在機車前踏,滑飛到路上,又被車子輾過的.....碎碎的筆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還好人沒事

感謝大大實例分享

網路上不是有?

127.53 KB, 下載次數: 16

點位

网友:
感謝大俠出手相助

楼主:
後來發現一個鳥問題,想說奇怪,突然無法充電、也無法用電池開機,以為去短路到了

剛開始還以為電池因為短路壞了,看腳位和 X555L相近,接上後可以開機

突然靈機一動該不會和螺絲有關,全鎖上後,電池正常,於是開始找引起問題的螺絲

因為還沒完工,部份螺絲沒鎖。

這兩顆螺絲沒鎖,會無法用電池開機,也無法充電,進 WINDOWS 能顯示剩餘電量

可能鎖緊後才有接地(或許一顆有鎖就行),這兩顆是鎖C殼的,拆機要解開

補充內容 (2019-11-1 02:36 AM):
BAT_EN# 透過 H6001 螺絲孔接地,可能沒設計好,特定幾個孔鎖緊才有接地

補充內容 (2019-11-1 12:54 PM):
突然想到,應該是避免拆機短路,因為電池是在裡面,螺絲鬆了,電池就不會輸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