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華碩主機板上電不開機

楼主(2019-10-30):
電源按下去,CPU風扇會轉,顯示卡風扇會轉,硬碟也會轉,
但是就是沒有嗶聲,沒畫面,也沒有進到BIOS

換顆新 CR2032 電池沒效,一樣問題。

請教達人們這可能是什麼問題?

補充內容 (2019-11-1 10:12 AM):
華碩主機板型號: P5KPL-CM

補充內容 (2019-11-1 10:12 AM):
已解決問題。

网友A:
換顯卡…或接點橡皮擦擦一擦…

网友:
最簡單的盲測應該就是拔掉記憶體,然後開機.
會叫的話應該有開始在載入BIOS程序.
可以如#2提到的嚓嚓記憶體金手ˊ指,單插試試
沒有的話,可能就卡在Power.Clock.Reset條件未滿足
應該是要動刀了.

网友:
插上除錯卡看看有沒有跑碼,除錯卡詳恰學姐購買。

网友B:
標題和內文, 至少標一下主板型號啊,

另外, 華碩主機板有個很有名的通病 "822 排阻 ",
這排組故障, 就會造成上電不逼聲不跑碼,
請google" 華碩 822排阻",

補充內容 (2019-10-30 05:18 PM):
照片隱約看到 P5KPL, 後綴看不到,
請照前面幾樓的方法測過一輪,
如果無效, 那很可能是822排阻發作,

曾修過 P5KPL-SE, 壞822, 排阻短路, 換新即可

网友:
這一代的板子....G31...印象中問題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換顯卡…或接點橡皮擦擦一擦…

橡皮擦這招有效,顯示卡金手指用橡皮擦擦一擦就解決問題了。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標題和內文, 至少標一下主板型號啊,

另外, 華碩主機板有個很有名的通病 "822 排阻 ",

之前主機板型號被顯卡擋住看不到。

補充一下,主機板型號:  華碩  P5KPL-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