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三洋雙槽洗衣機(SW-1068) 這個地方爆開 請問該如何處理?

楼主(2019-10-30):
洗衣過程中遇到這樣的狀況,連上蓋都被衝開.....
請問該如何處理/修理?

感恩技術高超的大大們撥冗指點

抱歉,第一次發表,不知道這樣有沒有違反版規?若有,請砍掉,下次改進

洗衣內槽

洗衣內槽

网友A:
圖片外連,違反版規。

水位溢流管掉下來,重新吊回,掉下來飾板處,並外加繩索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圖片外連,違反版規。

水位溢流管掉下來,重新吊回,掉下來飾板處,並外加繩索固定。 ...

感恩大大回覆&指正

圖片後來修正來源了

网友B:
護蓋把手處已斷開須換新,不然洗衣過程衣物會勾住護蓋將它拉扯下來
抄型號到原廠服務站購買就可以

護蓋背面有個扣環,將溢水管凹口處扣在扣環上再蓋回護蓋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護蓋把手處已斷開須換新,不然洗衣過程衣物會勾住護蓋將它拉扯下來
抄型號到原廠服務站購買就可以

謝謝哦!

网友C: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謝謝配合!

第一次勸導

楼主:
引用 网友C: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感恩指點!一定配合改善 符合團體規範!

原來還有一個“高級模式”可以選擇,難怪我找不太到,要編輯發文後,再回頭做二次編輯才找得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恩指點!一定配合改善 符合團體規範!

原來還有一個“高級模式”可以選擇,難怪我找不太到,要編輯發 ...

謝謝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