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帶隨身聽改用18650電池?

楼主(2019-10-31):
我有一台骨董的卡帶隨身聽,平常都用兩顆3號1.5V電池運作,時間久了產生一堆廢電池感覺這樣不太環保,

請問大家這隨身聽有可能改用18650鋰電池當供電來源嗎??{n_079:}......4.2V鋰電池電壓對上3.1XV的碳鋅電池

倘若可以,18650電池要用有保護電路搭配對吧?..避免過放電/過充電..

网友A:
你試了就知道了,只是電壓要弄低一點,加個二極體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試了就知道了,只是電壓要弄低一點,加個二極體試看看

怕燒掉啊~~~~~~燒了就無法進博物館了{n_094:}

网友B:
不用這麼麻煩....用這種充電池吧!!!

SORBO 1.5V電池,有三號跟四號的

SORBO的一顆要100,比較貴一點.但不用專用充電器.

用鋰鐵的也可以,有三號跟四號的,一個約50左右比較便宜,但要買專用充電器.
因為鋰鐵是3.3V的,使用時要上一個假電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這麼麻煩....用這種充電池吧!!!

SORBO 1.5V電池,有三號跟四號的

所以....充電的時候用USB介面?

使用時把頭裝上就是普通電池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所以....充電的時候用USB介面?

使用時把頭裝上就是普通電池了?

是啊.....

我前幾天才買來用....也剛買而己......好用....

网友C:
a471 大
你是來搞笑的吧..............DX
環保......
1.2V充電電池多久了容量又夠.....幾乎大小通吃。
最小4號1.2V900MAH低自放電鎳氫電池*2.........3號更大2450MAH

网友D:
大大
我是用這個改裝
12V的喇叭也可以用18650

方便好用

降壓我倒是沒試過
有空試了再來更新

网友E:
不用改了轉成mp3吧!要環保一般充電電池就很好用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所以....充電的時候用USB介面?

使用時把頭裝上就是普通電池了?

嚐新鮮這種電池我有買來用過,都虛標容量差很多,沒特殊用途一般充電電池就很好用了!a大的古董要保持原貌才有價值…嘻嘻

网友:
引用 网友E:
嚐新鮮這種電池我有買來用過,都虛標容量差很多,沒特殊用途一般充電電池就很好用了!a大的古董要保持原 ...

我知道有虛標的情形......但我覺得[這東西有合我用]......
最差的品牌大約也有虛標的7成.合我用則可接受.

1.2V的電池也是可以,但有時候1.5V的表現會比較好.

再則,有些清況是一定要有1.5V的,像瓦斯熱水器.......

還是有用得到的地方啦!!!!
有些負載重一點的地方,還是1.5V好.

這東西我是可以接受的.....

网友F:
用4號充電電池就好.

之前小朋友上美語用的光筆,製造了一堆Panasonic 4號電池垃圾
直到有一天,因為剛好沒4號電池存貨,換上手邊僅有的YUASA四號充電電池
才發現那個容量比乾電池多蠻多的,使用時間明顯拉長很多.
一開始沒用充電電池是以為1.2V*2的電壓用不久.

不過充電電池要用大廠牌的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a471 大
你是來搞笑的吧..............DX
環保......

這很容易就壞了吧?!~~~~當年我同學就買了一堆來用,結果根本壽命都不長~~~{n_028:}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啊.....

我前幾天才買來用....也剛買而己......好用....

我研究一下~~~要網路才有得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大
我是用這個改裝
12V的喇叭也可以用18650

了解!~~~~充電模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用改了轉成mp3吧!要環保一般充電電池就很好用了。

我要聽收音機說...MP3買過,不過一下又壞了...梅菜我的錢{n_028:}

楼主:
引用 网友E:
嚐新鮮這種電池我有買來用過,都虛標容量差很多,沒特殊用途一般充電電池就很好用了!a大的古董要保持原 ...

是啊是啊~~總不能賈伯斯的麥金塔裡面裝586CPU+黑蘋果系統吧{n_044:}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4號充電電池就好.

之前小朋友上美語用的光筆,製造了一堆Panasonic 4號電池垃圾

那應該是鎳氫充電電池...

网友G:
錄音帶應該是找不到新歌了吧?說實話,連MP3回收場裡都一大堆了!都被手機打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錄音帶應該是找不到新歌了吧?說實話,連MP3回收場裡都一大堆了!都被手機打趴了。 ...

哈哈~~~是啦....哇土人麻...

网友:
引用 楼主:
了解!~~~~充電模組?

18650的充電、升壓模組

至於能不能降壓

我再找時間試試

如果大大跟我一樣18650買太多,這真的很好用

网友H:
问题是,18650能塞进电池仓吗?
铁锂电池容量大多不高;
那种可充电的异类电池同样容量堪忧;
所以,还是老老实实用“爱老婆”吧!

网友:
骨董只有收藏價值,
等電路用好了,
皮帶也老化故障,
變成白忙一場。
誰現在還在聽錄音帶,
真的是打屁閒聊。

网友I:
引用 网友H:
问题是,18650能塞进电池仓吗?
铁锂电池容量大多不高;
那种可充电的异类电池同样容量堪忧;

台灣的碳鋅電池不“爱老婆”的。(沒這個牌子)。

楼主:
引用 网友H:
问题是,18650能塞进电池仓吗?
铁锂电池容量大多不高;
那种可充电的异类电池同样容量堪忧;

那就這樣吧

网友J:
不一定要用18650,用薄型鋰電池(本身帶保護板)加改充電板和輸出降壓就OK了,原電池盒也塞得進去,這種電量也不用太大的鋰電池,500ma就夠用了!!

降壓也能用 1117ADJ 配合SMD電阻電容降到3V , 體積也很小!!

网友K:
引用 网友I:
台灣的碳鋅電池不“爱老婆”的。(沒這個牌子)。

  但有下該圖照的, 市面上應該不易瞧見了.

(出處: 古玩意兒系列 – 無敵牌電池 @ 東地室 – Enjoy Life)

  a471 君的骨董卡帶隨身聽, 以上述廠牌做電源, 應更具古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不一定要用18650,用薄型鋰電池(本身帶保護板)加改充電板和輸出降壓就OK了,原電池盒也塞得進去,這種電量 ...

這方案也是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但有下該圖照的, 市面上應該不易瞧見了.

要得要得~~~就是這個電池~~就是這個電池~~{n_006:}

网友:
古懂機器要配古懂電池,只是不知三洋電影還買不買的到..

网友G:
要說老電池,仙鹿牌夠老吧,網拍還有人賣漏液的,估狗一下就有圖片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G:
要說老電池,仙鹿牌夠老吧,網拍還有人賣漏液的,估狗一下就有圖片了。

真像在開老人會,無敵牌電池小弟上高中就沒印象了,國小時可是電池主力
當初看到仙鹿牌也是意外,忘了是哪種隨身電器(手電筒的樣子),裡面一顆小小短短的5號電池,看廠牌是仙鹿牌

楼主:
引用 网友L:
真像在開老人會,無敵牌電池小弟上高中就沒印象了,國小時可是電池主力
當初看到仙鹿牌也是意外,忘了是 ...

因為那兩種都不是碳鋅電池(忘記成分了),最常出現在商品內附電池的情況下

例如買燈籠...手電筒都附這種便宜貨.....自從日商電池進入台灣市場後,碳鋅

電池成為主流,這種電池就消失了......有沒有媲美這種牌子的電池?~~有!

某個大賣場"大拇指"品牌的就是,很容易漏液幾乎100%漏

网友M:
引用 楼主:
哈哈~~~是啦....哇土人麻...

背卡帶機還要搭霹靂腰包才夠味...
話說搞一支 Nokia X2-02 智障機來用就好了,
這支收音機免插耳機當天線,
小弟的收音機就是他.

楼主:
引用 网友M:
背卡帶機還要搭霹靂腰包才夠味...
話說搞一支 Nokia X2-02 智障機來用就好了,
這支收音機免插耳機當天線, ...

原來你也會聽啦幾歐喲

网友M:
引用 楼主:
原來你也會聽啦幾歐喲

啦幾歐穿插沒營養的廣告,
工作的醍醐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M:
啦幾歐穿插沒營養的廣告,
工作的醍醐味啊~

我都嘛聽音樂的.....不是本土台{n_043:}

网友D:
引用 楼主:
了解!~~~~充電模組?

更新一下,
電壓最低4.4v
真的不能調低~
這一般是用來改9V或12V的產品
改成用鋰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更新一下,
電壓最低4.4v
真的不能調低~

收到!~~~昨天去看一個產品是充電電池2顆+充電器要價快600{n_010:}

网友:
引用 楼主:
收到!~~~昨天去看一個產品是充電電池2顆+充電器要價快600

實際上也有降壓板丫,體積超小,也可以用18650搭個降壓板,就可以轉成你要的3V電壓的,

這個我也有用過,但我是用在12V轉3V,直接拿紅外線感應器的電源,接給無線門鈴的電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