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控制之電子負載精簡板心得報告

楼主(2019-10-31):
日前發表的電子負載洞洞板發現容易焊接不良,所以花了一千多元作了兩個版(主機板和按鍵掃描板) 100MM*100MM 660元 若作V-SHAPE 加100元,一次作10片,所以想說分享幾片給同好,目前有兩位有興趣,所以就再補一篇好讓想要作的人可以有所依據!! 也把這段期間跌跌撞撞的經驗與大家分享!!
主電路板

按鍵板:

1. 達靈頓晶體 與 MOSFET 或 IGBT 的差別
   達靈頓電晶體的驅動需要使用Q1 電晶體來驅動,而 IGBT 或是MOSFET 就"不能用"電晶體去驅動且電晶體的B E 極短路,而是要使用4.7K來把 MOSFET G極的電容給旁路.

2. MOSFET 電晶體 和 IGBT 的驅動會造成回授震盪, 經過電流轉換電壓回受到 OPA的地方"一定要"串一隻電阻2K歐姆,IGBT 在低壓負載時會有突然高電流產生,經過串上2K 電阻後就解決了!! 感謝 網路提供的電路都有回授電阻.

電路板需要切斷串上2K電阻

3. MOSFET 電晶體併兩個的時候以求提高負載電流,會造成震盪或過流現象,電流瞬間就飆升!! 解決的辦法 在"每個MOSFET" 的G 極端(靠近電晶體的地方)串上一隻 330歐姆的電阻, 還有在4.7K旁路電阻上還要並上 150R+.02uF 防止電流瞬間上升!!
黃色電容和150歐姆電阻外加

4. 散熱問題很大 30V 4A就會有 120W的熱量產生,電晶體或是 MOSFET 加上絕緣片,不好的絕緣片無法把高溫傳導到散熱片上,功率晶體很容易掛掉,全塑膠殼的功率晶體她的散熱功率是金屬 TO-220的一半!!

5. 不同的散熱片效率差很多,最後我選用 CPU 的散熱片+原裝風扇效果很好,只是加工上比較複雜,我使用公牙器讓功率晶體可以安裝在散熱片上.

6. 因為不想使用"絕緣片"以獲得最佳的散熱效果,結果是"散熱片就是負載電位" 因此絕緣上面需要好好做避免"接地短路"!!

7. 按鍵的可變電阻調整: 6個按鍵 上 下 左 右 選擇 輸出,如何調整可變電阻以達到各按鍵的功能呢!! 簡單: 不斷壓按中間的選擇鍵,慢慢調整可變電阻,你會發現LCM 顯示 電壓 電流 時間 不斷轉換,就表示其他按鍵也可以正常了!!

K為類比電壓輸入 +/-5V 接到按鍵 , 接LCM顯示幕的4線 +5V 0V K(CLOCK) D(DATA) 這是 I2C介面

8. 電流設定調整: 系統內定 1.0A 當負載電壓(若為13V)高於切斷電壓(內定12V)時,按下輸出鍵時電子負載就會正常運作,第一次使用時因為 PWM-I2 多轉的可變電阻尚未調整,所以輸出電流可能會高於2A 或低於1A,此時 調整 PWM-I2 可以看到外接電流表電流變化,直到電流表顯示1A 即可!!
藍色可變電阻

9. 散熱風扇為電感性負載,我發現啟動/關閉時偶發會造成ARDUINO NANO 或是LCM2004 會顯示異常,我的解決辦法是 在風扇+/- 上面並上二極體 1N4002 消除雜訊, 因為LCM 電源是由 NANO 提供5V 所以在5V 和 12V地方最好加上 10uF 和 .1uF 電容器

10.我是用的電流檢出電阻是 .025歐姆 所以若沒有.025歐姆電阻,可以使用 0.1歐姆水泥電阻4個 並聯

11. 繼電器的動作很簡單就是電位切換用,當電壓超過40V 時候電壓會分壓,如此消除待測負載電壓過高超過5V的 ARDUINO 輸入,造成的損壞!!
紅色繼電器

線路圖 板子LAYOUT

LCM2004 顯示 ACT (實際電壓 電流 時間)
                     SET (設定電壓 電流 時間)
                     CURR SET: 電壓 電流 時間
                     V BASE:  0 1 2 設定電壓的位數個位(0.1V) 十位(1V) 百位(10V) < > 選擇 ^ v 增加/減少
                     I BASE:  0 1 2 設定電流的位數個位(0.1A) 十位(1A) 百位(10A)
                     T BASE:  0 1 2 設定時間分鐘的位數個位 十位 百位
                     OUT ON/OF  輸出鍵 左上角 若負載電壓低於設定電壓則輸出立即 OFF
* 每次變更設定時(電壓 電流 時間)都需要 按輸出2次 OFF--> ON 因為系統 PWM輸出改變需要重新下指令(本人程式比較弱)

目前把控制和驅動分離

注意: MOSFET 的G極黑色熱縮套管內已經有包含 330歐姆電阻被包住看不到!!

网友A:
很精彩的發表,讓我也有點心動想自己做一套來玩

网友B:
阿乾老師好棒!我現在只會試功率,通常操爆了才罷休,不然就測試電壓電流,當充電器,請問這玩意用在哪?
猜測是電源需求要很準確的地方,能舉例要用到的場合嗎?菜鳥弱弱的發問,歹勢!
想玩也要懂得用,才學得到技術,所以不敢跟老師要電路板。謝謝您的熱心,東西送我們,還加技術指導,感恩~~~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阿乾老師好棒!我現在只會試功率,通常操爆了才罷休,不然就測試電壓電流,當充電器,請問這玩意用在哪?
猜 ...

康兄:
   我的電子負載用在 電池放電,為了保護電池(鉛酸 鋰電) 過放對電池很傷,所以需要電壓下降到一定電位就要停止,免得傷到電池,計時可以知道放電多少電量,一般電子負載用在 電源供應的能力,比方說 12V1A 的變壓器 當他被操到極限時 1A 一般輸出電壓會降 5% 若是電壓高於5% 12V 降到 11.4V以下那表示能力有問題,我的功能很陽春,也希望有人可以擴增!! 當年買了 M8 套件,我的功能沒有那麼多,反正就是練習練習整合 電子 程式 機械加工 外型美化 人機介面... 你太客氣了!!有興趣我幫你保留一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精彩的發表,讓我也有點心動想自己做一套來玩

期待!! 我算是拋磚引玉!! 野人獻曝!!

网友C:
如果再加上計時與功率累進計算的功能就能來測電池組的容量。
開源的好處就是能自己加上想要的數位功能,在前面開發者的基礎上更快速的擴展或修正臭蟲。

我平常會用到電子負載除了測電池容量外還拿來測小型的交換式變壓器的好壞。
某些產品出貨會搭配這種交換式變壓器,礙於交貨數量無法大批訂製只好去現貨市場購買,只能先挑有安規與大品牌的製品但是你查不到批號與出廠日期,有時運氣不好買到庫存好幾年的裡面的濾波電解電容已老化 ESR 值變高,用電子負載配合低壓設定值就能挑出不良的,再去跟賣家換貨或是自己拆開來修,這也算是品管用的測試設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再加上計時與功率累進計算的功能就能來測電池組的容量。
開源的好處就是能自己加上想要的數位功能,在 ...

有一次上網買了10個12V2A的變壓器,經過測試有一個出問題,就是用電子負載測試的!!

网友:
謝謝阿乾老師:目前沒用到電池放電,正忙著玩交換式電源,怕忘了做浪費資源,給有需要的人較妥當。感恩~~~

网友D:
有精力可以折騰這些真好!通用型儀器,因為大陸那邊自製的基本已經爛大街,所以都是直接用錢搞定。只有特硃的針對型治具設備,或是信號模擬器這類的內部設備沒現成可以買,不逼自己粉墨登場不行。

關於電子負載的部分有一個進階的題目,目前市面上好像沒有相關的成品,或是說可能有,但是天價……就是把能量回收「循環」,或是「儲存」,曾經有這樣的想法,但是評估下來這系統工程浩大,等我搞不知道等到哪一年。如果有人能做出來成品又不會太貴的話 (DC500V/300W/$10K內) 我就先預訂個兩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精力可以折騰這些真好!通用型儀器,因為大陸那邊自製的基本已經爛大街,所以都是直接用錢搞定。只有特硃 ...

考試要考60分只要上課認真腦袋普通即可,但是,要考到85分就真的要下工夫了!! 至於要考到95分,那除了認真唸書以外還要有讀書技巧和天份!!  當時作電子負載一開始還真的是幸運,使用伊個 阿公級的達靈頓所以就成功了(15V 3A)!! 這一次還真的踢到不少鐵板,也學到不少!! 使用MOSFET 耐壓500V 應該是容易,但是 300W (根本不到1A)卻是高熱問題,絕緣問題,熱上升問題,...這就是專業啊!! 記得有一次我修了電源供應 30V6A的電源供應,那時候歡欣的用 M8測試,沒想到一個"啟動" 那個 MOS就掛了... 他給我的啟示是 "電流上升要緩步上升"我想這就是經驗!!

网友:
電子負載如果是輸入 500V 的耐壓,我想我會用採用 1200V 的 IGBT。但是在 CC/CV 模式下保持一定的穩定性又要加上回收能量循環到供電迴路這件事,我才稍微想一下就頭痛的要死!

其實是呀,維修時每次都先要對 450V 的大電容放電才能做檢修這件事感到很不耐煩,要是能像量電壓一下用兩根探針點一下電容兩端,咻~~的一下,不用一秒鐘的時間就能把電容裡的電抽光又不會發出放鞭炮一樣的火花,那就太棒了!這個功能就比較簡單,類似像 LED 負載模疑器一樣,偵測到一定的電壓後才會啟動抽電迴路。

還有就是,一般的電子負載,碰到像這種很精密,保護很多的 LED 驅動器,基本上是失效的,沒辦法騙過它。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如果再加上計時與功率累進計算的功能就能來測電池組的容量。
開源的好處就是能自己加上想要的數位功能,在 ...

"用電子負載配合低壓設定值就能挑出不良的"

請教
1. 低壓設定值大小,有沒有個概約比例,或經驗法則 ?
2. 有低壓測試,那是否也要有需高壓測試 ?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電子負載配合低壓設定值就能挑出不良的"

請教

交換式電源的輸出電壓都比較穩定與精確所以可以設定低壓檢測的門檻為 5% 或 10%,負載電流約為 50% 左右電源的容量設計本來就要留餘裕。

過壓檢測不是必要的,在測電源時都會看一下輸出電壓是多少如果太高也會將他挑出,這是非常非常的異常少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