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BENQ S42-5500 液晶電視遭雷擊不過電維修實例

楼主(2019-10-31):
BENQ S42-5500 液晶電視遭雷擊不過電維修實例

1.故障情形~液晶電視遭雷擊不過電

2.型號~BENQ S42-5500

3.內部照

4.電源板~初步單板檢查不過電,沒有相關IC零件可供替換測試,也沒時間仔細檢修

5.主機板

6.高壓板

7.面板型號

8.找一片相當功率瓦數的電源板修改代用OK,主機板經過一番通電檢測,發現主IC(U100)有短路現象,
故上網買一片相同板號但是不同機型用的主機板代換。

9.故障主機板主IC線路量測呈現低阻抗(MLCC拆下量測是正常的)

10.更替主機板主IC線路量測呈現高阻抗

11.這片主機板各大品牌電視都有採用,從32吋~42吋尺寸越大賣越貴,所以就買了最便宜的BENQ S32-5500主機板來代換,
首先比對2片主機板供電佈線有幾處不同,經過乾坤大挪移後,開/關機測試正常。

12.再來就要對換U123(MX25L3205)及U124(W25Q16)韌體IC,因為S42-5500是FHD(1920*1080),而S32-5500是HD(1366*768),
解析度不同畫面會異常或是不顯示,換好IC上電測試成功,影像及聲音皆正常。

13.此機收來時無腳座,訂購2組萬用腳座試用,穩定度及價格感覺很滿意

14.完修測試畫面

BenQ S42-5500 液晶電視韌體程序 - 韌體程序分享 - 痞酷網_PIGOO - Powered by Discuz!
https://bbs.pigoo.com/thread-77375-1-1.html

网友A:
恭喜WET大完修!2組萬用腳座的運費也不便宜吧(看起來蠻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WET大完修!2組萬用腳座的運費也不便宜吧(看起來蠻重的)

價格還算合理,其實架子並不重,組裝後電視很穩。

(350*2+60) / 2=380元/組

网友:
一件大工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價格還算合理,其實架子並不重,組裝後電視很穩。

(350*2+60) / 2=380元/組

我在沒屋頂的拍賣看這個腳架都賣很貴... 大大在那邊買的呢?

楼主:
同學開電器行回收機,告知損壞嚴重維修不划算後棄修送給我

比較沒有成本壓力,趁空檔慢慢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在沒屋頂的拍賣看這個腳架都賣很貴... 大大在那邊買的呢?

1組350,大部分都這個價啊
https://find.ruten.com.tw/s/?q=% ... 8%E8%85%B3%E6%9E%B6

雲林小劉不錯,幾乎都有現貨且當天就發貨
此例購買超商取貨付款,2組只收60元運費(一大箱),別家貨運這尺寸運費至少80~160元。

网友:
引用 楼主:
1組350,大部分都這個價啊
https://find.ruten.com.tw/s/?q=%E9%9B%BB%E8%A6%96%E8%90%AC%E7%94%A8%E8%85 ...

感謝大大分享資訊

网友:
引用 楼主:
1組350,大部分都這個價啊
https://find.ruten.com.tw/s/?q=%E9%9B%BB%E8%A6%96%E8%90%AC%E7%94%A8%E8%85 ...

感謝大大資訊分享+1

看到新奇的商品開發,就覺得這些動腦筋的人很厲害

看到大大的維修實例更讚

网友:
好厲害,可以把32主機板改成42主機板用!

网友:
恭喜WET大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