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ONY KDL-46EX600電源板不過電狀況討論

楼主(2019-11-01):
請問一下各位先進,小弟我有昨天有一塊電源板因完全無過電,查一下主因為有一顆RELAY 線圈電壓無過電,所以AC電源無法過去
但是有點疑問的是AC電壓都無法通過了,所以根本無法透過橋式整流產生主板上的DC電壓呢!
所以如下圖所示的RELAY 電壓要怎麼產生呢?這是我的疑問?請問是否有哪一位板大們?有這塊電源板的電源圖可以提供參考他的電路走線方式呢?

RELAY DATA SHEET

經電表檢測不過電RELAY位置

RELAY 接點圖

觸發IC 相關電路

檢查保險絲後端正常,橋式整流器因無AC電壓輸入因此無DC輸出

网友:
R6008能讓AC電源至後端橋整電路整流,提供控制電路動作

楼主:
照片有點模糊。方便提供檔案嗎。目前從圖看這個R6008的符號似乎不是純電阻。以符號來看 似乎這個元件有與一個保險絲串在一起,不曉得我的跟解讀對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照片有點模糊。方便提供檔案嗎。目前從圖看這個R6008的符號似乎不是純電阻。以符號來看 似乎這個元件有與一 ...

sony kdl-46ex600 service manual 檔案太大有24M 請用google 搜尋SONY KDL-46EX600 KDL-40EX600 KDL-32EX600 CHASSIS AZ1-K 第一個項目下載就可

是,它不是單純的電阻有保險絲

補充內容 (2019-11-1 04:56 PM):
電路圖裡電阻標示為RW: NONFLAMMABLE WIREWOUND  (線繞功率電阻器)

sony_kdl-46ex600_kdl-40ex600_kdl-32ex600_chassis_az1-k 31.pdf

184.83 KB, 下載次數: 59

SONY KDL-46EX600電源部分原理圖之一

网友:
引用 楼主:
照片有點模糊。方便提供檔案嗎。目前從圖看這個R6008的符號似乎不是純電阻。以符號來看 似乎這個元件有與一 ...

它是這種類型的東西 SEI-RWT.pdf (85.08 KB, 下載次數: 63)

楼主:
非常感謝各位先進的資料提供與解說,這樣我了解了,非常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ny kdl-46ex600 service manual 檔案太大有24M 請用google 搜尋SONY KDL-46EX600 KDL-40EX600 KDL-32EX ...

請問因為目前我已經確認這顆損壞,由於買不到這顆的材料,如果要先測試電源板是否可以正常運作,可否直接用一條臨時線將這兩點短路起來,先讓電壓可以順利通過,不知這樣樣測試是否可行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因為目前我已經確認這顆損壞,由於買不到這顆的材料,如果要先測試電源板是否可以正常運作,可否直接用 ...

建議用水泥電組串一個保險絲,前提是要確認有無其他零件壞造成原本R6008斷路

网友B:
如果后面没有明显短路。用个导线就焊上就可以了。说白了这个东西就是待机时用的,节能。看电路图旁边有个继电器正常工作时电流都是从那个上面走了。你不焊上后面300V 都没有。看电路图上面还有个压敏电阻,看看那个坏没。没看到正面图。不知那个继电器装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后面没有明显短路。用个导线就焊上就可以了。说白了这个东西就是待机时用的,节能。看电路图旁边有个继 ...

壓敏電阻,確定電源板上有裝,如下截圖,
測量一下壓敏電阻,初判無短路現象,所以應該為良品.

測試方式,使用指針電表x1檔位,探針碰觸壓敏電阻兩腳,阻抗無限大,
另用蜂鳴器測試,壓敏電阻也不會逼逼叫,
以上測試壓敏電阻方式不知是否正確?

另請問一下,若確認後端保護元件都沒有問題情況下,淡然直接用導線將那顆損壞的RWT 線路短拔除,並將線路短接起來,是否有會其他影響呢?

网友B:
焊。放心的焊上。就是后面有短路。前面还有一个保险管啊。不上电也不知道还有没有问题啊。如果焊上好了。也不会有其他影响的。估计就待机时功耗大点。
呵呵。也可能是我乱说的。可以请你们那边的高手帮忙分析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放心的焊上。就是后面有短路。前面还有一个保险管啊。不上电也不知道还有没有问题啊。如果焊上好了。也 ...

我已經用線路短接了,確定電源板已經可以正常工作了,但是卻發現另一個問題?電源指示燈閃爍六下,
察看後為背光源損壞, 不過有點疑問,背光源故障,應不至於燒毀那顆水泥電阻?
背光源損壞會使電流增大嗎?如果這樣為何不是燒毀主保險絲呢?

楼主:
最新檢修說明。目前燈條已修復完畢。上機測試結果背光亮度無法完全點亮。燈條共計四條。每一條60顆LED 燈珠。使用測試儀檢測每一條燈條各自電壓皆為174v  開機時。不到一分鍾就自動斷電了。紅燈連續閃6下。應該電源板又有其他問題。要繼續查修了。類似這樣的情況有人預過嗎?

楼主:
請問這塊電源板  如果要單獨進行送電,  要如何"單獨"啟動這塊電源板呢?
我查一下相關電源板單獨啟動資訊, 是從POWER_ON 這裡啟動
不過他需要一個5V 電壓, 這塊板僅有12V 而已與3.3V

還是說這塊板子的單獨測試我可以用3.3V 連結一顆開關加在POPOWER_ON這裡,當做開機測試鈕呢?

网友:
POWER_ON + AC_OFF_DET + STBY3.3V

善用論壇搜尋功能,很多前輩都有討論過。

楼主(2019-12-16):
請問這顆4096 用晶體測試儀,是否只會判別到2、3腳而以呢?
因為我發現晶體測試儀的符號 都僅會顯示與一般二極體一樣的符號而已,
不知這樣是否為良品呢?

K4096

K40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