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請問冷凍庫背板卡榫怎麼拆?

楼主(2019-11-01):
想請問冷凍庫背板卡榫怎麼拆?
東芝 GR-H12TPT

网友A:
用扁的螺絲起子 紅框處內有卡榫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扁的螺絲起子 紅框處內有卡榫

對 我就是卡在這裏,不知道該如何、從什麼方向往什麼方向施力?亂扳了好久,好怕扳斷了....

感恩您的回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對 我就是卡在這裏,不知道該如何、從什麼方向往什麼方向施力?亂扳了好久,好怕扳斷了....

感恩您的回 ...

將卡榫往下挑  面板往前拉

楼主:
謝謝指導 感恩喔

楼主:
順便請教,有人知道這台除霜器要買哪個型號?

网友:
引用 楼主:
順便請教,有人知道這台除霜器要買哪個型號?

你確定化霜定時器故障嗎?背板拆開了嗎?拆開後照片?禮貌上也要回報冷排結霜情況吧?
如果這麼確定時器問題那要往後拆,東芝14線圈12運轉23化霜黃色那顆也有13那顆,我有點忘記所以基本線路圖也要拍上

最基本的你這台故障情況也沒講,是上冷下不冷還是全不冷?還是冷藏滴水其他情況?
來這學習也要把基本情況告知一下,標題非規定也算了,你怎判斷是定時器故障?

网友:
7樓tigersun0517大的回文+1

楼主:
感恩 虎哥指導,小弟初來乍到,又是文組出生,很多規矩實在不明白。是否是定時器故障也是爬文後揣摩的方向,很多網站多鼓勵自行爬文,不要一直出現月事文,想說零件不貴,就來玩玩看...看我連第一關卡榫都搞不定,可知小弟程度.... 造成各位的不舒服,懇請見諒。

楼主:
待末學試著再多爬文,再以合乎版規的方式,重新請教大家。謝謝各位先前的耐心

网友:
我亂搞一通
到冷凍材料行買了萬用除霜定時器
運轉時間跟除霜時間都可調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恩 虎哥指導,小弟初來乍到,又是文組出生,很多規矩實在不明白。是否是定時器故障也是爬文後揣摩的方向 ...

沒事沒事不是特別針對你也不是什麼文組不是文組?文章光沒標題型號與圖文就會回收掉了,最基本的你這台目前故障問題?也要先告知目前所發生什麼問題大家好幫你隔空抓藥,是冷藏不夠冷?還是冷凍完全不冷?完全沒一個敘述自己判定更換定時器?與其這樣亂判定那定頻零件也沒多少,定時器、恆溫器、化霜感應、保險絲、風扇、過載、PTC全部零件更換也不貴,問題你有找出問題點在哪嗎?

网友:
請問樓主您的症狀,有症狀比較好診斷,不然就只能等您拆完再來討論了

東西是人設計人作出來的,不用擔心您是哪一組的,資料翻下去,東西拆下去就對了

楼主:
感恩 各位滿滿溫暖的善意! 文組小弟 先給大家致上無限敬意,末學加緊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