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山水牌 32吋LED多媒體液晶顯示器,如何進入工程模式?

楼主(2019-11-01):
山水牌 32吋LED多媒體液晶顯示器(型號:SLED-3201/06-PT)

畫面太亮了.如何調整明亮度? 如何進入工程模式?

目前無法進入調整螢幕選項調整明亮度, 只能調整色溫 (劇場模式 標準模式 等等).

楼主:
請問各位大大 是否有可以刷機的韌體. 刷成別種的看看能不能 調整明亮度 ... 還是必須拆機直接修改 LED 輸出電壓 0..0

网友:
那他沒有用戶模式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各位大大 是否有可以刷機的韌體. 刷成別種的看看能不能 調整明亮度 ... 還是必須拆機直接修改 LED 輸出 ...

山水牌32吋都是用公板或其他業者機板,您應該拆殼,看主機板是甚麼晶片方案,不然沒有人能幫您。

网友: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謝謝配合!

你是痞酷會員的等級了,理應要做新會員的榜樣,希望以後能配合。

第一次勸導

楼主:
好的~等回高雄拆開拍照給大家看看^^"

楼主:
剛剛沒事幹~打長途電話去去問原廠...原廠竟然回答怕使用者亂調故意鎖住....

由於還在保固內, 拆機就沒保固..... 兩難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剛沒事幹~打長途電話去去問原廠...原廠竟然回答怕使用者亂調故意鎖住....

由於還在保固內, 拆機就沒保固 ...

保固內還故意鎖住.就直接請原廠去調了.不是消費者的問題.

网友A(2019-12-02):
按訊號源再按2580,試試看

网友:
工程模式還是不要亂進,不是有那位進的去出不來嗎?保固內請原廠來維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訊號源再按2580,試試看

謝謝回覆 已經請原廠來家中調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