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droid] 簡單的手機網路分享器(去電池)

楼主(2019-11-01):
各位學長,小弟的能力只有這些簡單的改裝,
不要學我,要做自己負責,

有錢當然買現成的,沒錢就廢物利用,
今天就是把手機當分享器,主要還是電池膨脹問題,
經常放在工廠,一充電就很少拔除,一個星期,或更久,

當然有些手機不太會,我以前也是認為手機有充飽自動斷電,
不知是充電器用它廠,或線,還是電池,或者手機久了,不自動斷電了,

圖片這電池膨脹過了,被我消風,又使用了一年(不要學我)

把電池拆了,扔了,留下電池版,
自己改了這簡單線路,

測試了沒問題,
只能插充電頭,行動電源會偵測後斷電,
旁邊另一開關用途,是拔電源插頭重插要開機,須斷電才能再次開機,
有須改進,不吝指導,謝謝

网友: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謝謝配合!

第一次勸導

楼主:
我都用手機,但是編輯出來都會這樣子

网友:
沒爆炸著火算是幸運兒,還是別拿生命財產開玩笑!網路上有些影片說電池膨脹沒壞,可繼續diy再使用,用著用著教人後果自負。

楼主:
此帖回收,謝謝老大

网友:
我隔壁同事修手機產品是使用電解電容當假電池複製故障狀況,你可以參考實驗看看。

楼主:
好的,有空再試看看

网友A:
要改裝使用,我會建議直接利用電池扣供電,不需要透過電池的保護板,供電設定在4V-4.2輸出,最好要有輸出2A以上的出力(有時手機或平板運作會有瞬間電流跑到2.5A狀況,一般運行時大多在0.5-1.2A間),利用目前市面的3A充電頭加一個DC2DC就可以搞定了。

楼主:
什麼樣的電池扣呢?
之前試過把充電線直接接上手機電源端,閃過保護板,
可用,就是畫面會波浪,振動,不穩定,當然只有分享熱點是沒差,
就是怕忽然斷電,斷訊,
所以保護板有穩壓作用,接上就好多了,

還有充頭試了10幾個,1A-3A

只有一個可用,其它都會斷電,

上面是直接接充電線部份,可用,

下面是透過USB插座,試試可否讓手機開機,(研究中)

這幾天試了把電池,換接上電容,2200-3300uf
還是沒辦法讓手機開機,

網路找了所謂的 *超級電容* 5000uf 給它裝上,也是失敗,
並聯2顆也沒辦法讓手機開機,

#都已經攘電容充電10分鐘,電壓上升至與電池相同電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改裝使用,我會建議直接利用電池扣供電,不需要透過電池的保護板,供電設定在4V-4.2輸出,最好要有輸出2A ...

請問如果沒有可調式電供,一般的4.5-5V小變壓器除了用電阻分壓,有沒有其他簡單方法把電壓穩定在4V-4.2輸出

有次修手機,症狀是電路會漏電,新電池充飽放20小時會沒電,要抓漏電電流必須在電池跟手機間裝電流表

网友:
ASUS論譠那邊是用金電容直接取代電池芯,
連結如下:
https://www.asus.com/zentalk/tw/thread-313417-1-1.html

楼主:
這篇我看過,自己做就是沒辦法讓手機開機,
線路裝上,測試電壓至手機端都沒問題,
插充電線,就是無法顯示充電狀態,
手機是TAB 4

网友:
溫度的T點有沒有接個對地的電阻 要騙的其實是這個 電容不需要講究 隨便10uf應該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請問如果沒有可調式電供,一般的4.5-5V小變壓器除了用電阻分壓,有沒有其他簡單方法把電壓穩定在4V-4.2輸 ...

LM1084-ADJ, VIN− VOUT = 5 V, –40°C ≤ TJ ≤ 125°C 5.5 8.0
A
LM1084-ADJ, VIN− VOUT = 25 V, –40°C ≤ TJ ≤ 125°C 0.3 0.6

http://www.ti.com/lit/ds/symlink/lm1084.pdf

5V降4.2V 用LM1084 ADJ版  加散熱片可以耐到5A電流,而且好改體積也小

有些充電頭可以變動裡面的一顆電阻達到降壓需求,用稽納二極體或許耐流夠的也能用,但是要看電路去改!!

要穩妥的還是用 DC TO DC 去降壓!!!  這種降壓模組也不貴

https://shopee.tw/LM2596S-DC-DC- ... 32654468.5904058454

LM2576 的降壓模組,

https://shopee.tw/%EF%BC%88%E9%9 ... 49365831.2863759098

這種更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麼樣的電池扣呢?
之前試過把充電線直接接上手機電源端,閃過保護板,
可用,就是畫面會波浪,振動,不穩 ...

通常我是用桌上可調電源供應器直上電測,若手機充電頭出力不足,可以考慮用12V或19V 3A以上變壓器加DC TO DC 降壓直上,也省掉濾波問題,變壓器本身的直流電就已經算穩定了!!!!

補

現在想到!!  或許你的保護板已經故障了!!

楼主:
也不是專業,都是瞎搞,
我再研究看看,
但是這電池排線端只有正負兩極,沒T點,
不知它是如何測溫度,
板子是有看到3點,

另,已拆了兩個板子,不知好壞,
只差沒拿新的來拆,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不是專業,都是瞎搞,
我再研究看看,
但是這電池排線端只有正負兩極,沒T點,

直接供電就好了,其他不用!!  因為你沒裝電池,不需要那些測試點,只要能正常供穩定直流點給主機運作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篇我看過,自己做就是沒辦法讓手機開機,
線路裝上,測試電壓至手機端都沒問題,
插充電線,就是無法顯示 ...

這版主還有進階版,
直接用充電板外掛,
你再搜尋看看。

楼主:
也是,這就是直接供電,
會想用電容,取代電池,
也只是差在可插USB充電,不用挖洞,搞破壞,
美觀而已,
看來還是搞不定,只能土砲外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