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GTX750 開遊戲當機(高畫質)

楼主(2019-11-02):
原本拿來狀況是冷機開到windows畫面花屏黑掉

後來再玩個一天變成開機bios很慢才開,然後LOGO像沒灌驅動圖示且偏移,然後同上。

之後先對GPU重植錫球(沒有放硬幣)故障狀況一樣,接著直接把4顆RAM回焊

開機顯示正常,驅動安裝正常。

跑遊戲,高畫質就直接黑掉當機。

我用CPUID HWMONITOR最後看到65度當機。

然後不正常的地方是,遊戲待機爬到60度(1060一樣),但是我遊戲直接叉叉關閉。

1060是慢慢下降,而它是 60>>40

請問各位前輩應該先重植RAM的錫球還是回去再回焊GPU?
或是有別的解法?

网友:
GPU重植錫球(沒有放硬幣)是什麼情況?都重植了又為何要回焊?您應該重檢查外觀氧化狀況及供電先下手吧.當機多為smd電容氧化虛焊及電容不良造成的.您回焊顯存有效代表顯存附近電容或電阻有虛焊吧.檢查外觀先吧.

楼主:
已解決,GTX750已修復。
剛好電腦power壞掉了...換一顆重上GTX750目前玩遊戲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