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L1916WA電源板不過電

楼主(2019-11-02):
各位前輩好~
前幾天家裡的一台監視器用的15吋BENQ螢幕閃燈不開
小弟在論壇爬了一些文學到換電容大法 一試就靈
所以就把封存多年的另一台AL1916WA也給拆了
發現這次不靈了
換了一顆電容後插電還是完全沒反應
再爬一些文後 試著量電壓
發現後端的5V沒有 所以就從前面110的開始找
保險沒斷~橋式整流器輸入輸出正常一直到大電容有160V的DC
接下來的電路我就看不懂了 變壓器那邊的電好像到不了
只好請各位前輩指點一下
我有找到一張電路圖 但是看不懂@@也一併附上

网友A: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謝謝配合!

第一次勸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馬上改 真不好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馬上改 真不好意思@@

謝謝配合

楼主:
嗯@@看了一下午的youtube教學 試著拆了一些零件下來量
當初為了把妹選商科的結果是連電阻都不會測
R805的位置寫用0R24 2W
我看拆下來的的電阻去查紅籃銀金or紅紫銀金的資料好像對不上
直接用表量得出來的數字接近短路還會跳來跳去
咖啡色的說是電容 可是也量不出一個結果
只有確定二極體可以確定是好的
2761I也有像youtube上一樣DS換腳不通 紅棒觸一下G~就會通所以應該也是好的

我懷疑是最上面那個8隻腳的IC有問題 但是....我沒證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