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拍到拆機零件

楼主(2019-11-02):
今天中午到小7收 y拍的兩顆mr2920,拆盒發現其中一顆竟然是拆機品,上機後也如我所料,換上另一顆後確定ok,
不知各位碰到這種塞故障零件的賣家都如何處理

网友:
1.頁面有說是新品?
2.價格有明顯低於新品?

賣家有義務說明,買家有權力提問

网友:
申請退貨,
除非有事先說明拆機品,
無保固。

网友A:
上機後也如所料,,

所以 焊過錫了  別想退了

网友:
如果不是很多錢.....給個壞評.....罵一罵就了結了吧!!!

楼主:
買2棵1棵200

网友B:
一般我會看賣家評價處理的.......

如果正評很高,那我會覺得是失誤.
跟賣家溝通看看,看賣家是否願意換貨.

如果負評很高,那就不用說了....這也不是第一次.

1棵200,說高也不高,說低也不低.......200元換他一個壞評也不是不可以.

總之,從評價看人品,再決定下手的輕重.......面對它,處理它...最重要的這是一步[放下它]......

网友:
200其實還好.....

看對岸修電腦的,買拆機CPU來換.......確定是壞的也沒得講.....

i7的CPU一次下手成本就二千'三千台幣.......起手無回大丈夫.......

買到一個壞的 i7 那才叫坑爹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般我會看賣家評價處理的.......

如果正評很高,那我會覺得是失誤.

你給他一個壞評,他也給你一個壞評 這是我遇到過的!!

楼主:
拍之前有參考掏保,想說台灣有賣而且po出的產品很多樣,錢倒不是重點,沒料到比大陸還差

网友D:
坦白說這種事就是一收到貨直接全退。或直接當場反應對方。
但是樓主卻是把一顆換上,然後又沒當下回覆賣家是要退還是怎麼樣的話,只會造成其他的問題。
這種事樓主直接貼在這,你心裏應該是有想法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坦白說這種事就是一收到貨直接全退。或直接當場反應對方。
但是樓主卻是把一顆換上,然後又沒當下回覆賣家 ...

我想大部分搞這個的痞友,會訂兩顆其實無非是防止萬一出錯,想快點把問題解決,
錢倒不是重點 客戶會出 ,只是雖是小生意賣家實不應該,ok的零件沒人會靠腰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大部分搞這個的痞友,會訂兩顆其實無非是防止萬一出錯,想快點把問題解決,
錢倒不是重點 客戶會出 ,只 ...

有詢問賣家了嗎?
對方回覆的態度如何?
這才是重點~
價格高低不是重點,
賣家的心態才可議~

网友:
之前也吃過虧,建議還是與人團購或是要求台灣代購指定淘寶哪家店家購買。

网友:
就我個人而言,簡單處理就好,沒必要花心思在這個狀況上面。就當第1顆裝上又燒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給他一個壞評,他也給你一個壞評 這是我遇到過的!!

真的,評價都會被亂使用,也沒人管,只能給個好評,但文字描述有技巧的「最幽默的商品評價」。

网友:
看來應該是買到那種店家售後不理的,網拍運氣運氣啦!給惡評也無濟於事…看開點吧。

楼主:
Y拍賣家8位,我還特挑賣最貴的200,所以貴未必是新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機後也如所料,,

所以 焊過錫了  別想退了

沒錯,一般不成文規定,只要上錫就不可退了

网友:
現在買電子零件要很注意了,有分全新,散新,整新,拆機,許多種,買的有點怕怕的

网友:
古狗找了一下,R拍賣200的就這麼一家,這家有交易過,感覺還好。

貨品到貨時,有狀況理應先告知,焊上不行再向對方確認,至少已盡告知責任,

看反應後對方處理的態度如何再做因應。

重點是要在正常的管道對答,不要用電話,以免口說無憑。

總之處理這種問題,其實賣家心裡也明白,被客訴的機率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