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輸出電源3V,在(終端LED)如何修改才能驅動(閃爍型的多色...

楼主(2019-11-02):
原本我的機板電源輸出已經是AC 2~4V左右了,雖然沒有經過<橋式整流器>等電路來轉為直流電,但還是可以直接驅動原本的黃光LED燈。
現在若在不改變原本電路板的狀況下,將LED改為(七彩自動閃爍型LED)該如何改裝呢(如圖)。
<因為(七彩自動閃爍型LED)有內建電路,照原本方式裝上的話就直接會燒掉,而原電路機板又幾乎拆不到!!>

所以才會請教各位先進們,若只在LED及燈殼間做加裝除了電阻還需加裝什麼呢?
網路上我有查詢說(直接串PTC断流型陶瓷熱敏電阻)...不知是否可以?且該用何型號?

我只會基本的電子概念,雖然修過一些螢幕電扇電器機械-DIY過車用LED。
但總不是專業,故在這兒請教....謝謝。
(若真不行就只能想辦法拆機板改了)

  <LED為15-20ma圆头七彩慢闪2.0-2.2/3.0-3.2/3.0-3.2V紅綠藍三色>

PTC断流型陶瓷熱敏電阻

PTC断流型陶瓷熱敏電阻

8mmLED及燈殼

8mmLED及燈殼

网友A: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謝謝配合!

网友B:
換個新直流電源。用舊的電源改全波或半波,改完後DC電壓也未必符合閃爍型LED。

不改電源就串個 二極體 試看看。閃爍型LED也有可能動作不正常。

网友C:
改用鍺二極體整流 或是蕭特基二極體 或是1N4148這類的信號二極體
取低順向電壓特性的二極體

网友D:
led任一腳串個200歐姆電阻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我想像也是照這方式做,可能是最後點選問題沒做好!?
下回發文會改進注意,謝謝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像也是照這方式做,可能是最後點選問題沒做好!?
下回發文會改進注意,謝謝您 ...

謝謝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換個新直流電源。用舊的電源改全波或半波,改完後DC電壓也未必符合閃爍型LED。

不改電源就串個 二極體 試 ...

因為很難拆舊電源,可能會把燈座內外毀了。
所以才只能先試試外改的方式,若真不行才考慮..
慢慢鋸...慢慢鋸....慢慢鋸.....
謝謝建議

楼主:
引用 网友D:
led任一腳串個200歐姆電阻試試

沒法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用鍺二極體整流 或是蕭特基二極體 或是1N4148這類的信號二極體
取低順向電壓特性的二極體 ...

我再試試吧!! 謝謝

网友:
這種閃爍型IC,應該沒提供逆向保護,極性接錯就是燒毀,接交流應該也是燒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