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TECO(東元)型號:TL4268TRE,啟動不亮屏…維修

楼主(2019-11-03):
(无正文)

网友:
請問是電容掃掉就過了嗎?

网友:
修台電視這麼多台三用表伺候....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真是高手~ 感謝分享經驗~~

网友:
怎麼看電容長粉刺?
謝謝分享

网友(2019-12-13):
是全部的電容都換?

网友A:
電容全換嗎?? 我有一台相同情況的,只是吼,超過24吋我就懶得拆了    改天來試看看好了,先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電容全換嗎?? 我有一台相同情況的,只是吼,超過24吋我就懶得拆了    改天來試看看好了,先謝了 ...

現在電視便宜,因該是24吋以下就懶得拆了

网友:
開機後會自行關機我也遇過一次Panasonic的37",要熱機以後才會穩定,

後來也是換掉主板上的SMD 10u/16v的電容就好了,小顆的SMD電容全掃掉,

用到現在近一年了都沒有再故障過.

全部大概有20~30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