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請問」ZOT PS531 DC座規格

楼主(2019-11-03):
這是一台小型 PrintServer的DC座,似乎跟一般的很不一樣,想請教板上的大大,有人知道這種DC座的詳細規格嗎?

5.5mm x2.1mm

Pin腳是左右的

google找的圖片都是這種居多( Pin腳前後)

网友:
DC JACK  一般通規只會規定 5.5mm x2.1mm 這部分
其他 屬於 各家設計上個別巧思特規

相對於第4張 Pin腳前後,這個 第2張 Pin腳是左右的 可以避開讓出 PCB 板邊chassis ground 空間 ;
第4張 DC JACK Pin_GND腳若是落於 chassis ground 上,有時會遇上EMI 與 紋(漣)波電流 路徑紊亂 。
避開PCB 板邊chassis ground 空間後,處理那些干擾問題就不會綁手腳。

楼主:
感謝 SIMON1016大大的解釋,所以這個左右腳應該是 「特規」的嗎?  (因為市面上賣的,大多是「前、後」腳居多)

网友A:
看似是 CUI Devices 的PJ1-021, 內徑1.65mm

照片取自網路
http://www.100y.com.tw/viewproduct.asp?MNo=95931

規格
https://www.cuidevices.com/product/resource/pj1-021.pdf

网友:
請問樓主您的DC座是否會利用外殼作加強固定,這種四周有凸唇的大多是這樣
如果外殼的加強固定不是必要,找插口跟腳位適合更換就可以

楼主:
沒有,就對孔進去而已,但感覺這種DC座不好買,拍賣都找不太到
(看來要去對岸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似是 CUI Devices 的PJ1-021, 內徑1.65mm

感謝 lazy104大大的資料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