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測試用電壓電流表與電源開關

楼主(2019-11-04):
長期以來測試、維修電器設備都習慣先經過一個帶有電壓電流表的開關座,以增進操作方便性與安全性。

▼ 20幾年前做的,一直沿用到現在:

前面板以小型NFB當開關,不是為了電流保護而是為了操作開關方便,IC(KA)值夠大能承受瞬間大電流而不至於接點融合,雙開關接點以便能將待測電源兩條線都切斷,背板也有設保險絲,萬一待測物短路時先把保險絲燒斷而不是跳開關箱NFB,以上這幾點在維修上很重要。
紅色氖燈是220V警示,插入220V電源時會亮起,以免誤燒110V待測品。

經過多年使用,有鑑於電壓電流表都有衰老現象,體積也大了一點,解析度也已不符使用,現在有很多數位式功率表可選擇,體積輕巧顯示項目也多,瓦數與功率因素也有很好的參考價值,想了很久該怎麼做才是符合自己的需要,最近終於動手做了一個新的。

▼ 想好架構之後張羅好料件,經過一下午的加工ˊ終於完成,原本該有的功能都有做上去:

▼ 背板:

▼ 插入220V電源:

▼ 插入110V電源:

▼ 接TQ-85烙鐵當負載,並把輸出開關切到ON:

▼ 按下TQ-85加熱鍵,功率瞬間衝上100W以上,之後逐漸降低到80幾W:

▼ 功率表關閉背光,實際判讀也很OK:

▼ 新舊對照,體積輕巧很多:

使用的外殼是SY-110,尺寸:長140mm x 寬110mm x 高46mm

网友A:
老闆, 請問是220V / 110V通吃的嗎
怎樣設計那個燈號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闆, 請問是220V / 110V通吃的嗎
怎樣設計那個燈號呢

是的,110V/220V通用。

那個燈號很簡單,我是用一顆氖燈加2顆電阻達成,大家可以動動腦筋,可以朝簡易式氖燈多段電壓檢測器來思考。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110V/220V通用。

那個燈號很簡單,我是用一顆氖燈加2顆電阻達成,大家可以動動腦筋,可以朝簡易式 ...

氖燈他的工作電壓好像約100V  要220 就用分壓給他吧!! 我猜想!!

网友C:
氖燈的一定要加限流電阻使用! 如果是標有電壓,有塑膠殼的氖燈,內部其實都依電壓選好電阻串在裡面了。

氖燈的特性曲線有些區域像穩壓二極體,電流如再增加時會進入負電阻區域,也就是電流增加時,電壓還會下降。如不加限流,當電壓超過氖燈單體的真正工作電壓(一般氖燈是在數十伏特)時,如不加限流,就會猛吃電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氖燈他的工作電壓好像約100V  要220 就用分壓給他吧!! 我猜想!!

是的,用電阻分壓。

氖燈點燈電壓約 AC 60V,點亮之後工作電壓會降為約55V。

我是把氖燈指示燈拆開來改裝,在氖燈兩端並聯一顆82KΩ 1/4W電阻,再串聯一顆100KΩ 1/2W電阻,82K 1/4W比較小顆可以一起塞到指示燈殼裡,100K 1/2W則是焊接在燈殼外面。

這樣的搭配大約 AC 160V 開始點亮,220V時亮度剛剛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氖燈的一定要加限流電阻使用! 如果是標有電壓,有塑膠殼的氖燈,內部其實都依電壓選好電阻串在裡面了。

氖燈若沒串聯電阻限流一定會燒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氖燈他的工作電壓好像約100V  要220 就用分壓給他吧!! 我猜想!!

我也是猜分壓的方法

网友D:
大大會出套件包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大會出套件包嗎?

做這個花最多時間的就是挖外殼,裡面的配線很簡單,沒套件包的必要吧?

楼主:
原本固定NFB採用圓頭螺絲,操作起來不是很順手,改成平頭螺絲讓它沉下去,感覺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