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B150M-C/D620MT 開機卡usb 15秒關機,求點位圖

楼主(2019-11-04):
客位前輩大家好

    小弟今天有一台電腦一開機就出現了

   usb device over current status detected  過了15秒就關機了

有找了一些文,都是說usb有問題,查usb是否有斷都外接裝置有問題
看了一下都沒有,也有祼測還是這樣子.

  也看了一下文,有人說這是ausu通用毛病,只要換了822和472這兩排阻
就會好了,不過不知道要換那方向有找到有這顆兩在一起了,想要找一下
看有沒有點位圖可以正確找到S-USB-OC#位子

https://kknews.cc/zh-tw/digital/qv8r2ab.html  ===>這是小弟網路上找到的文

板子的型號

usb可能有問題的地方

有量一下這472的電壓

网友:
Asus B150M-C-D620MT RG 維修指南.pdf (1.24 MB, 下載次數: 95)
加減參考
Asus B150M-C D3 R1.03.rar (714.34 KB, 下載次數: 95)

楼主:
感謝獅子魚大大,幫了我好大的忙了,謝謝

  先來量看看

楼主:
在請教一下這一顆燒黑的零件是什麼

网友A:
這型商用機我有賣過,會不會還在保內?話說第一張好像是我的圖...

https://bbs.pigoo.com/thread-76761-1-1.html
上次備份完BIOS後,有送修原廠保內 (開機按鈕-微動開關卡住),

排除按鈕後能亮機,亮機慢,重刷BIOS也一樣,因為保內我就送修了
----------------------------------------------------------------------------------------------------

我遇過這個情況,才交機一周的主機,客戶請他們機台廠商來安裝軟體,

結果那個工程師前面USB不插,插後面USB3.0的孔,還硬插插反,造成短路斷電保護,

之後再開機,就出現這個訊號就關機, 重置CMOS也一樣

害我多跑一趟送修原廠,更換主機板,想到就很 干

USB3.0 的孔我遇過很多插反的,都是因為要插後面的USB,然後只憑手感插上去,然後就插反了

這台我覺得是插反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型商用機我有賣過,會不會還在保內?話說第一張好像是我的圖...

https://bbs.pigoo.com/thread-76761-1- ...

大俠哥好:

    這一台剛好過保,不然我也是想要送原廠,這樣子就不用修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俠哥好:

    這一台剛好過保,不然我也是想要送原廠,這樣子就不用修了

這個感覺是USB被插反造成

你看後面的USB孔,看有沒有卡隼比較中間的,被硬插擠到中間,有的話,記得扳回去一點

不過得換掉插反燒掉的元件了

楼主:
剛好有找到另一台,可以問一下這一顆顆是不是電感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好有找到另一台,可以問一下這一顆顆是不是電感

好像是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感覺是USB被插反造成

你看後面的USB孔,看有沒有卡隼比較中間的,被硬插擠到中間,有的話,記得扳回 ...

usb都有看過了,還有用三用電表的嗶嗶檔下去量,目前都是正常的

楼主:
換貼片電感是不是和貼片電容一樣嗎?

只要大小差不多就可以了嗎/

网友A:
我也不清楚,問問獅子魚大,他貼的那個參考可以看看,看差不多的板子的元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不清楚,問問獅子魚大,他貼的那個參考可以看看,看差不多的板子的元件 ...

這個要問班長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個要問班長才知道

我覺得是 mlcc 電容 因為我是看符號.lioam大 如果有另一片好的主機板  量量看這一顆是否導通

网友:
看起來像電感,先接電感,不行再換電容

楼主:
有用的 三用電表 量他會嗶嗶叫 所以應該是電感,我直接換上差不多大的電感現在可以正常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