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優派VE700電腦螢幕更換內外偏光膜維修實例...part2

楼主(2019-11-04):
繼上則優派VE700電腦螢幕更換內外偏光膜維修實例...part1

用一張32吋0度的偏光膜,量測螢幕所需尺寸後裁剪所需尺寸
裁切後,為避免正反錯面,先用筆標示正面及度數
另一張一樣先標示正面及度數
是否發現為何只買0度的膜,卻標示90度呢?
(因為0度膜旋轉90度後就是90度的膜啦~)

裁切好尺寸後,先來測試看看.首先先把電源及排線都先組裝好
點亮背光燈板
這時...囧了..↑↑背光不亮了.拆開細部看看
拿起壓克力板跟反射板
看到了裡面的燈管,這台舊螢幕當然不是LED的
↑↑看了燈管有變黑,但是應該不至於不亮...先檢查高壓板吧
看起來好像還好
仔細一看....哇...怎麼電容處焦黑了
先用乾淨牙刷.刷一刷擦一擦..好吧~拚拚看...
先去買電容.結果沒有貼片電容.更沒有6.3v22uF的,就拿10v22uF的替代吧
更換完成
點燈..亮了!!!

面板放上後.無內膜,呈現出來的畫面
把0度內膜放上(不清楚)

旋轉45度(跟外膜一樣45度,變黑了)

再旋轉45度(內膜呈現90度.畫面依然反黑不清)
再旋轉45度(內膜呈現135度,與外膜45度相差90度.畫面正常)

↑ ↑ ↑
經過上述土炮測試後,確為外膜45度,內膜135度
因手邊只有0度偏光膜,故而將外膜也撕除,
直接改成外膜0度,內膜90度,來做測試使用,
測試後結果是可行的.
撕除外膜後,將裁剪的0度膜及90度膜分別貼在面板內外面
因首次貼膜,手中沒有工具,也沒經驗,導致貼膜後,裡面太多空氣氣泡
只好再次撕除偏光膜,拿了另一張備用的偏光膜重新裁剪黏貼
結果.....購買的兩張偏光膜都貼壞了....囧
一張32吋的偏光膜可以裁切成3張這台螢幕所需尺寸,所以總共六張偏光膜都被我貼壞
算了!當作學經驗吧!再去買了一張32吋的偏光膜來貼,也順便先去買了貼膜工具.
甚麼貼膜工具呢?也不是專用的工具啦,去了五金百貨行找合適的工具來用
經過了6次的經驗+買到的工具,終於把內外膜都貼好了,且真的都沒殘留空氣

看吧!真是完美!
最後,將貼好偏光膜的面板重新裝回測試........
這時....又另一個悲劇啦....

對的..如這張照片所示....面板出現了異常直線...
想說會不會是排線沒插好...重新插了排線.也將排線的接點處擦拭過
最後..直接拆除排線點燈測試......
竟然是面板............

好吧..認命了...應該是反覆地貼黏.撕除那六張膜的過程.不小心傷到了螢幕
就只好當作一個經驗吧..反正就是用來當監視器螢幕的....
總之..學習到了更換偏光膜的更換經驗..下次多留意一些了!!!
先發此實例給各位囉...

謝謝觀看..也請各位前輩別吝嗇的多多指教,提供我相關建議哦!感謝各位

网友A:
可惜啊,辛苦了。
不過至少證實一件事,內外差90度就可以,不必管原本內外膜角度。

我第一次貼一台奇美19吋4:3也是貼了四次才滿意。

网友B:
謝謝你提供一篇維修好文,但是我光是修改你這兩篇放大的字體就改了些時間,大字(或其它字形變化)的功能主要是突顯某個或某句之用,請勿整帖都直接改大字,這次我已修改,下次發帖請注意。

謝謝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惜啊,辛苦了。
不過至少證實一件事,內外差90度就可以,不必管原本內外膜角度。

在螢幕開啟的瞬間..我心涼了...
但是至少得到了經驗..
學習到如何貼好偏光膜
知道內外膜角度可以變更

雖然弄壞了面板.但是還是很有心得..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謝謝你提供一篇維修好文,但是我光是修改你這兩篇放大的字體就改了些時間,大字(或其它字形變化)的功能主要 ...

管理員W大抱歉..
因想說放大字體會比較好觀看.所以全部字體大小改為3
殊不知還造成困擾..下次必定改進
謝謝您.辛苦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管理員W大抱歉..
因想說放大字體會比較好觀看.所以全部字體大小改為3
殊不知還造成困擾..下次必定改進

因為每個人硬體設備不同,所以每個人都會自訂常用的字體大小,以我來說,瀏覽器我是放大125%,所以你再放大字體對我來說就不一定適用了。

新會員總是比較不清楚規定,我們非常歡迎你加入痞酷網這個大家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為每個人硬體設備不同,所以每個人都會自訂常用的字體大小,以我來說,瀏覽器我是放大125%,所以你再放 ...

受教了!感謝您
如有違規之處,還請包涵及指導

网友C:
32吋的偏光膜價格應該不便宜,這次繳的補習費用真的粉貴 !

网友D:
看到這麼用心的分享,給您100分到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32吋的偏光膜價格應該不便宜,這次繳的補習費用真的粉貴 !

32吋偏光膜一張....我買20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到這麼用心的分享,給您100分到讚。

謝謝您^^

网友E:
>>甚麼貼膜工具呢?也不是專用的工具啦,去了五金百貨行找合適的工具來用

可以分享一下是甚麼合適的工具可以貼的這麼漂亮,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甚麼貼膜工具呢?也不是專用的工具啦,去了五金百貨行找合適的工具來用

可以分享一下是甚麼合適的工具可以 ...

哈...也不是甚麼特別的工具...

原本去五金百貨.先看到油漆區的.有一塊梯字型橡膠塊.它很好用.但是因為尺寸不大(約10公分寬)
想說那麼大螢幕..還是不合用..繼續找..找到了水泥工再用的板子..如下圖示:
這個夠大..施力也好施力..只是太硬了點..原本要結帳了..但是猶豫了一下..先拿著再繼續找ˋ

這時..先看到了羊毛短刷....(要買)
因為沒有無塵室..屏幕上灰塵可以用這先掃一掃(羊毛很軟..很好掃..不留毛絮)

繼續逛逛逛...就看到了ˊ這個....對的!就是刮玻璃水痕的

但是要注意..這種刮片都是軟的居多..我找橡皮比較硬的..在刮膜的時候才好施力

以上.就是我所謂合適的工具啦!!!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還是需要有合適的工具會比較上手
但是..還是要多做..經驗才是王道
有看高手貼32吋電視只靠一張卡片的而已..

以上~看看笑笑..合者用無絕對~

見笑拉!!

网友F:
我是業餘電視玩家, 我維修過10幾台液晶螢幕, 其中就有約3台液晶螢幕, 修好之後, 螢幕出現垂直亮線.

我感覺只要液晶螢幕過了七、八年之後, 維修時要很小心, 盡量避免震動, 否則螢幕很容易出現垂直亮線.

如果液晶螢幕是自己的還無所謂, 但如果液晶螢幕是客戶的, 若修好之後螢幕出現垂直亮線, 這時很容易引起商業糾紛, 啞巴吃黃蓮, 有苦難言 ,所以維修液晶螢幕偏光膜的時候,務必要先跟客戶說明有出現垂直亮線的風險.

网友:
恭喜順利換膜

网友G:
看完之後覺得,遇到這樣的狀況, 我還是花錢請別人處理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是業餘電視玩家, 我維修過10幾台液晶螢幕, 其中就有約3台液晶螢幕, 修好之後, 螢幕出現垂直亮線.

我感覺 ...

真的!!一個不小心..就下課了!
我也只是剛入手的業餘
風險有一定的存在.施工前還真得三思..哈哈

楼主:
哈!是順利換了膜..但也得到搞壞面板的慘痛經驗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完之後覺得,遇到這樣的狀況, 我還是花錢請別人處理就好

哈哈~~這留言讓我想到我當初在看Youtube影片時,有一部的影片名稱叫做
電腦液晶螢幕更換偏光膜篇(能因此打消您施作的念頭 也算是做功德啦!!!!)
.
.
.
所以我的經驗分享.也算是功德一件了~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是順利換了膜..但也得到搞壞面板的慘痛經驗

有了此次的寶貴經驗,下次遇到換膜的話,技術一定會更精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