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有支援數位電視訊號的公版嗎?

楼主(2019-11-04):
請問有支援收看數位電視訊號的公版可以用嗎?
想改台筆電營目來放車上

网友:
Wet 大 有說明過了
請看 #18 的說明

https://bbs.pigoo.com/forum.php? ... 7079&pid=897321

网友A:
一般家用固定式的 DTV demodulator 應用在高速移動的交通工具上面,效果如何我感到很好奇,不知道現在進展到什麼程度去了……

网友:
數位訊號在市區的道路不太好~

用手機連接到螢幕看~
會覺得很麻煩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家用固定式的 DTV demodulator 應用在高速移動的交通工具上面,效果如何我感到很好奇,不知道現在進展 ...

不會在行進中使用~
有在車露時要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724481294060#info

有找到了~正在問該披配什麼排線
面板是LTN154AT01
W兄知道嗎?

网友:
戶外使用效用不大,如無線收音機,受到區域發射功率環境地形地貌因素影響很嚴重。
就算是較強車用雙頻的也須在平原空曠地區。
用網路或預載相關視訊還比較快又可控。
使用的外接數位電視盒與車用雙頻數位電視盒。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找到了~正在問該披配什麼排線
面板是LTN154AT01
W兄知道嗎?

30號電視屏線-FI-X30H-D6 單六左供/3.3V 40cm、適用

30號線FI-X30H-D6單六左供SKR.03/V56.03/V59/Z.VST.3663.A1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8210794145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