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ASUS GeForce® GTX 950 Mini 掉零件

楼主(2019-11-05):
在家樓下的回收場撿到了一片ASUS GTX 950 Mini 檢查後發現有兩處smd不見了(如圖),看了幾回猜測是12v電源處理的電容跟散熱風扇的pwm信號的三極體,但是不知道電容與三極體的型號,請問各位前輩是否知道三極體的型號或是電容的大小
謝謝大家

猜測是12v電源用來穩壓的電容?

猜測是12v電源用來穩壓的電容?

猜測是風扇pwm信號線的三極體

猜測是風扇pwm信號線的三極體

网友A: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謝謝配合!

第一次勸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不好意思我沒注意到,謝謝提醒

网友B:
C872 你可以先用10u-47u/50V 頂一下,裝上前先檢查有沒短路,D5那邊應該是原本就沒裝,可以參考版上同晶片電路的阻值

网友:
先檢查一下這張卡有沒有搞頭,有搞頭再研究補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C872 你可以先用10u-47u/50V 頂一下,裝上前先檢查有沒短路,D5那邊應該是原本就沒裝,可以參考版上同晶片 ...

我裝了一顆smd 106P 可以顯示了,但畫面會有綠色條紋雪花,是不是用熱風槍回熱一下會有幫助?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裝了一顆smd 106P 可以顯示了,但畫面會有綠色條紋雪花,是不是用熱風槍回熱一下會有幫助? ...

用軟體掃一下顯卡記憶體,看有無報錯狀況,回焊功效不大,要更換!!

网友:
得做 BGA 了~也可能是記憶體

网友:
剛查了手上一張類似顯存芯片附近的三極體是印字702,即2N7002 N溝道MOS管。C872裝不裝應該問題不大。

网友C:
標示D5,按理說應該是二極體類才對,難道是欺敵戰術??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軟體掃一下顯卡記憶體,看有無報錯狀況,回焊功效不大,要更換!!

軟體掃過後是記憶體錯誤,我試試重植BGA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標示D5,按理說應該是二極體類才對,難道是欺敵戰術??

galary gtx760 4G卡上同樣的顯存芯片,為什麽印定為Q,而這個顯卡的顯存顆粒印字為D。網絡上有galry gtx760顯卡的評測拆機照片,可以自行比對。

网友:
華碩壞壞,愛亂標
樓主不要急著BGA,先把這顆補上再說吧,推測應該跟Q515一樣的吧

网友:
同型號顯存核心附近的三極體標示是Q,為什麽他的顯卡是印字是D?希望各位大大佐證是否這顯存芯片有兩種電路供電設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