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KLT-32EE02 32"吋電視

楼主(2019-11-05):
請問有人有Kolin KLT-32EE02 32"吋電視的維修手冊嗎?

网友:
什麼的維修手冊?

网友:
你這一帖是違規的喔,請發到求助區!!

网友:
這類問題請選擇"問題求助",這次我幫你修改,下次請注意。

楼主:
投背式液晶電視的維修手冊.
我的液晶電視開機時背光啟動了一下 有看到kOLIN的Logo,但一下子就不再有任何顯示了.
有量過所有的燈珠都是好的. Power Board的輸出電壓量測也都正常
請問我該從哪裡下手做檢查 .....
麻煩 各位前輩了 ....
THKS~

网友:
我剛剛修了一台,毛病跟你的一模一樣,以為是燈條壞掉,用背光測試器量燈條確認一下,顯示是好的,但是搞了老半天才知道,原來就還是燈條壞了,所以你把燈條再做確認看看

楼主:
不好意思...
請問您是如何找出發生故障燈條的....
我的四條(每條8顆LED)燈條上的燈珠都是能亮的.

网友:
我的是8燈三條,燈條我拆下來量是好的,我也感到很奇怪,但因為反正已經拆下來了,所以燈條直接換上新品,就這樣完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
請問您是如何找出發生故障燈條的....
我的四條(每條8顆LED)燈條上的燈珠都是能亮的. ...

會亮不代表每條的電流都吃一樣大!!  過流就啟動保護了,

楼主:
好的,謝謝各位先進協助
我來更換燈條看看....
th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