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珍電毯KR3800T溫度調節器請教

楼主(2019-11-05):
韓國甲珍電毯,今年剛拿出來測試,感覺好像不熱,請教一下有買過的或是懂的可否幫判定一下這一個調節器是否有異常。
目前我無法確定是它或是毯子的問題。
這樣子的電壓是否正確?我有調過強度仍然為13V

网友A:
圖1 溫度調節器,背面的小洞,有轉到 H 嗎?

圖2 這個有7段調溫,請先轉到高。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7BugBYMJhhU

如果還不行,過保固,再拆溫度調節器。

拆溫度調節器之前,請先參考這個帖子。

CROWN TTA-D 電毯 有過電 無法加熱
https://bbs.pigoo.com/thread-67632-1-1.html

网友B:
拆開看看溫度控制電路部分

先測量發熱毯加熱器阻抗

這個會斷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圖1 溫度調節器,背面的小洞,有轉到 H 嗎?

圖2 這個有7段調溫,請先轉到高。

感謝提供這完整資訊,已確定可能是沒收好,棉背部份應該有斷線。
棉背部份他總共四個角,阻值量法是內二條為一個阻值,外二條為一個阻值,應該是30跟100左右。
我是請朋友量他家的,然後我自己的確定不行了。
應該是收起來時沒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開看看溫度控制電路部分

先測量發熱毯加熱器阻抗

感謝提供這完整資訊,已確定可能是沒收好,棉背部份應該有斷線。
棉背部份他總共四個角,阻值量法是內二條為一個阻值,外二條為一個阻值,應該是30跟100左右。
我是請朋友量他家的,然後我自己的確定不行了。
應該是收起來時沒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