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HANTEK2D72 70MHz 掌上型示波器

楼主(2019-11-05):
想請教
這台HANTEK2D72 70MHz 掌上型示波器(大陸製)
內含 函數訊號產生器 萬用表 迷你示波器
不知有沒有酷友們用過或知道
我想知道其中函數訊號產生器與示波器是否能同時共用
如果可以的話外出就不用帶示波器與函數訊號產生器2台機器出門外出使用時必定是好幫手
此台HANTEK2D72 70MHz 掌上型示波器又迷你好攜帶

連結在此
https://tw.bid.yahoo.com/item/%E ... %90%AC-100529000851

网友:
我有一台  2C42  沒信號產生器款,  所以我不知道能否同時使用,但是通常做在一體的部分,是不能同時輸出兼測量的

剛看了我購買的那家的功能介紹,信號產生器的功能有自己的頁面,所以確定不能做信號輸出同時使用示波器。你可能要買2台才辦的到!!

楼主:
謝謝您解答
看來還是 帶2台 命運還是逃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您解答
看來還是 帶2台 命運還是逃不了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7#detail

這台滿適合攜帶的!!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7#detail

這台做的精細些,但是價格高!!

网友A:
我有買2D42
其他功能都滿意就是示波器不行
觸發慢  反應慢
沒有自動量程   自動設置也是很慢
按鍵操作有點反人類  要點入設置介面才能調整
調電壓/格  要到垂直設定菜單    調時間/格 要到水平設置菜單
看固定信號能用   看有無信號能用

還有18650電池很好 沒電可以直接換電池  別間都是做專用電池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買2D42
其他功能都滿意就是示波器不行
觸發慢  反應慢

你的用途廣,這台 2D42 太陽春了

我只是取便利性,其實真的用到的還是我的 UT71C 、UT60C 和 FLUKE  15B

HANTEK 是不方便帶示波器時好用而已,現在新型示波器也都很小了,只是我還都在用傳統式的!!

楼主:
忙到現在才上網

謝謝推薦

我原本就有這台Fluke 99B 及一台茂迪6MHZ函數訊號產生器 出門用

只是想懶一點...況且也有一點年紀了想說能少帶就少帶能越迷你就好

我不是從事像專詐元件等酷友們高科技行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買2D42
其他功能都滿意就是示波器不行
觸發慢  反應慢

之前有想過買一台,出外查修會比較方便,但看完專大的說明後,還是不買了,示波器功能不好用就不買了

网友:
我去 青島漢泰 看了一下
圖片 有 BNC *3個 CH1/CH2/GEN_OUT ,
既然 函數訊號輸出 有獨立BNC出來 , 應該很有可能符合[同時共用]
當然這是指 BNC 這部分

而在顯示介面上 應該只能切換顯示

青島漢泰的論壇   ,   在這裡問 也許能得到已用者更直接的答案
https://www.eediscuss.com/forum.php?mod=forumdisplay&fid=36

网友:
我想知道其中函數訊號產生器與示波器是否能同時共用

可以的   我問過原廠才下手的
實際使用下來也很好  5V P-P  上下2.5V

要不  借你試用看看

楼主:
函數訊號產生器與示波器能同時共用
那就能下手

謝謝 專炸元件 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