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C-601電ˋ子膨脹閥控制器 IC燒掉

楼主(2019-11-06):
這是一個電子膨脹閥控制器,我們公司在銷售的產品,電源是DC24V
因為變壓器110V送220V 造成DC48V輸出而燒毀
目前看起來燒掉一個IC
請大家幫忙找一下可以替代的料件
目前查到IC編號為NJW4128 但是都找不到有賣的
https://www.njr.co.jp/products/semicon/PDF/NJW4128_J.pdf

這是IC拆掉前的編號

网友A:
PIN6  EN 與 Vin PIN7/8 接一起
PIN4  PG 空接
表示這IC 未使用上述特別功能 , 只要能提供穩定電壓輸出即可

Vout = ?
PIN5 必須相當於 IC BLOCK DIAGRAM 方塊圖裡 Vref 0.8V
Vout = Vref 0.8V * (  (R2+R3)/ R3)  ; 此處指實物PCB 上之R2 R3
或是 直接可調電供於 Vout 上, 調電供輸出 並觀察R3電壓
當R3為0.8V時電供輸出 即為所需之Vout

找一塊DCDC 轉換器 調到上述Vout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N6  EN 與 Vin PIN7/8 接一起
PIN4  PG 空接
表示這IC 未使用上述特別功能 , 只要能提供穩定電壓輸出即可 ...

經調整 輸出為12.4V時Vref 為0.8V

此案完修
感謝SIMON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