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電子零件問題

楼主(2019-11-06):
請問各位先進,小弟的儀表電路這個零件故障,上面文字標示DFR  8JZ5J,上網找不到關於這個零件的相關資料,有人知道這是什麼零件嗎? 感激不盡~

楼主:
引用 网友A:
Littelfuse 的 TVS Diodes 3kW 40V Bi-Directional SMDJ40CA
https://www.mouser.tw/datasheet/2/240/Litte ...

沒錯!就是他!感謝前輩協助!

网友: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謝謝配合!

第一次勸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