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kyworth LED32e60 著機要幾分鐘後才有聲音

楼主(2019-11-06):
著機要幾分鐘後才有聲音,顯示正常,機器煲熱了熄機再開或隔1小時再著機即時都有聲音,但機器凍了著機又要等幾分鐘才有聲,
試過用耳機不會要等幾分鐘才有聲
用熱風機吹熱主板,聲音正常,主板板號5800-A8M29E-0040
圖二紅圈是音頻放大IC  TPA3121D2 加焊IC周圍電路都是這樣
要更換音頻IC嗎?
請指教謝謝

网友A:
我所知這情形, 大多數是電解電容失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所知這情形, 大多數是電解電容失效.

是否先換掉音頻放大IC周圍電解電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否先換掉音頻放大IC周圍電解電容?

若是不嫌麻煩很花時間... 主板上面的電解電容通通換掉!

楼主:
完修

引用 网友A:
我所知這情形, 大多數是電解電容失效.

更換圖片紅圈大部分16V100UF電容,聲音正常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更換圖片紅圈大部分16V100UF電容,聲音正常啦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謝謝配合!

你是痞酷會員的等級了,理應做新會員的榜樣,希望下次配合。

网友:
把上面的電解電容全部換掉應該就解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更換圖片紅圈大部分16V100UF電容,聲音正常啦

恭恭喜喜.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