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goot烙鐵頭如何更換?

楼主(2019-11-06):
goot TQ90要如何把套管拿下來?

都已經和烙鐵頭黏在一起了。

平常保養只上錫到烙鐵頭,套管怎麼保養?

我用砂輪機上鋼絲輪,一直拋套管和烙鐵頭接合處,

只有閃亮亮還是拔不動,我怕傷到發熱器不敢用暴力法

网友A:
確定您的是ˊ正版?

有看過盜版.是做固定式.本來就是拔不下來.無法更換.

网友:
引用 网友A:
確定您的是ˊ正版?

有看過盜版.是做固定式.本來就是拔不下來.無法更換.

是否便宜一點就無法更換!!!

网友:
這我一支 HAKKO 980 遇到過.....

我處理了以後,知道是什麼造成這種問題.

原本我也以為是黏在一起.

我是噴上WD40,套管跟烙鐵頭放在地上,用鐵槌慢慢敲烙鐵頭...反正烙鐵頭是不要的,不用怕敲壞......邊敲邊噴WD40...敲出來以後才知道是烙鐵頭變形卡住的....

去買新的套管也可以......好像也不貴.

可以在敲壞的時候去買,反正方法一不行,還有方法二可以買來換.....

网友:
goot TQ 系列的頭很難拆要常常拆開刷鐵鏽來保養不然都會鏽死,焊頭的形式不多又很難更換還賣的很貴。

可以試試頭端先泡煞車油再用固定鉗夾固定螺絲轉鬆套管,焊頭與發熱芯如還拆不開再加點煞車油多泡一下
再慢慢左右搖晃看看能否分離。

落伍的結構設計已經跟不上他的售價早就放棄不用他了。

楼主:
確定正版,好幾年前換過一次,也是一樣問題,但我忘記怎麼分離了
大家說好換的能不能說一下你用的牌子?
這個頭還算好的,能不破壞最好,
我想暫時換刀頭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確定正版,好幾年前換過一次,也是一樣問題,但我忘記怎麼分離了
大家說好換的能不能說一下你用的牌子?
這 ...

我的 TQ95 就是用刀頭的..... goot 的刀頭還真的比較貴.....

回到正題.....

goot的TQ系列也不貴,不如再買一把新的........一把尖頭,一把刀頭.....這樣就不用換來換去了....

再不就買一個新的套筒.....這就就不用一直想怎麼拆又不弄壞了......

网友:
goot 的TQ-95跟HAKKO 980都很耐用的烙鐵,兩段式加熱的設計也很方便使用,加上價格也不貴,我也很喜愛這支烙鐵。
我很久以前在痞酷網就說過了,如果有想以後要換烙鐵頭,一定要一段時間就拆下來,否則等時日一久就拆不下來了。

网友:
我是用三支電烙鐵 一支刀型 二支尖嘴型 尖嘴的有時會換成馬蹄型
要換時我都會先加熱後再拆

网友:
我的TQ-95烙鐵頭是將中間部位螺絲轉開後退出的,不是從前方拔出的,應該不會有卡死問題。

网友B:
TQ-95
由右而左控制把手/螺母/陶瓷管/內套管/外套管/烙鐵頭
正常是拆把手下螺母就可抽出內套管/外套管/更換烙鐵頭,陶瓷管與控制電路需另拆把手下環座螺絲,看哪一部分異常
如外套管/烙鐵頭變形需另購外套管,看哪部分故障依此類推更換該零件。
網路也有相關分解圖可參考

网友:
只能用噴燈加熱到發紅後拆

或是把烙鐵套筒切開

网友:
套管多準備兩個,拔不出來就換新套管和你要用的頭,兩個互相交換用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TQ-95
由右而左控制把手/螺母/陶瓷管/內套管/外套管/烙鐵頭
正常是拆把手下螺母就可抽出內套管/外套管/更換 ...

不好意思
額外請教一個問題
大哥的照片中
烙鐵頭很特別
哪邊買的到 ?
感謝

网友C:
"套管和烙鐵頭黏在一起了"

有沾到銲錫黏在一起的情況
還是
沒沾焊錫的黏住 ?

若沒沾焊錫的黏住的
拆法: 丟冷凍庫結冰,取出後噴燈加熱,熱脹冷縮看能否裂解出縫隙脫離 (冰火五重天)

ps:

樓主烙鐵除錫是否用敲的振甩錫渣
套管敲久了就變形 ?

网友:
我是用起子輕輕敲圓周一圈、
力道要輕…
焊頭磨成這樣、
還能吃錫嗎?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套管和烙鐵頭黏在一起了"

有沾到銲錫黏在一起的情況

ericchou 大
輕便二段式超好用,間歇性觸發開關就可控制想要溫度(需經驗),價格稍貴的代價。
某種需求被我整成畸形了,買細長圓扁烙鐵頭改,故意自己慢慢折彎的。
老師說:任何烙鐵頭焊點電鍍層不能破壞,不然無法吃錫。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好意思
額外請教一個問題
大哥的照片中

真的有不過外熱式的才能用,套管裝不進去拔不出來,烙鐵頭用到如此也真是奇葩!

楼主:
引用 网友B:
TQ-95
由右而左控制把手/螺母/陶瓷管/內套管/外套管/烙鐵頭
正常是拆把手下螺母就可抽出內套管/外套管/更換 ...

圖網拍上都有,goot也算有牌子的,設計成這樣....

网友:
這不知道可不可以一買回來先上個防卡膏,像福士"銅800"可以耐到1200度,就不會發生這種情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圖網拍上都有,goot也算有牌子的,設計成這樣....

aman 大
哪個設計是防呆且可更換,層層內加熱外保護兼隔溫應該是當初設計者更有效率想法......大大難不成烙鐵頭沒有照SOP就直接往下抽..............
連我不是經常換頭都要思考查詢如何換頭才決定買烙鐵頭,不會貿然去做,這烙鐵設計操控感很好用高低溫單手一鍵解決。

楼主:
引用 网友B:
aman 大
哪個設計是防呆且可更換,層層內加熱外保護兼隔溫應該是當初設計者更有效率想法......大大難不成 ...

SOP不是鬆掉螺帽,就可以往下抽了?

還有其他步驟?

网友:
引用 楼主:
SOP不是鬆掉螺帽,就可以往下抽了?

還有其他步驟?

這個很簡單SOP,不用想太複雜。
https://blog.wildfoo.tw/2018/07/tq-95-disassembling/這有教含全套。

烙鐵頭下/外套管上,鬆螺母往下拉外套管烙鐵頭就會與石英管分離,倒置倒出內套管再來是烙鐵頭,如無法完成就是卡住故障變形,如前言哪裏壞就換哪個組件,全壞全換。
要動手或花錢就幫不上忙,再不行建議有賣此料件電料行處理檢修,或就近請網友幫忙。

网友D:
引用 楼主:
SOP不是鬆掉螺帽,就可以往下抽了?

還有其他步驟?

詢問一下樓主目前的狀況
是單純的烙鐵頭跟套管兩者卡住(已脫離陶瓷發熱芯)
還是只有螺帽卸下其它部品都還卡在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D:
詢問一下樓主目前的狀況
是單純的烙鐵頭跟套管兩者卡住(已脫離陶瓷發熱芯)
還是只有螺帽卸下其它部品都還 ...

螺帽卸下全都卡在一起,
看了wkm的圖示後知道要怎麼分了,
把烙鐵頭固定住,
由上往下敲外層套管

楼主:
中間的陶瓷加熱絲,上面黑色的需不需用砂紙磨乾淨?
套筒要再塞回去卡卡的

烙鐵頭尖端已經被我敲到變形。

我想以後是不是準備兩組套管+烙鐵頭,用哪組直接連套筒一起換。

用車床把套管車開,果然裡面整個都銹住

本來以為換跟套管沿用原烙鐵頭,不過整個內孔都變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