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學生神車?

楼主(2019-11-06):
https://auto.ltn.com.tw/news/7740/43

頭很大的TERCEL在路上還是看到不斷有人在開!駕訓班有整班都改開!二手價格都快比機車便宜!油耗跟機車有得比!

有點想去凱汰場找目標三年內就換車是否划算?有痞友也搞來開過?

网友:
凱汰場的報廢車不能再領牌上路,就算你噴農用二字也只能在產業道路上跑,其他道路都不能行駛。

网友:
狀況好的會被殺肉,狀況差的夾成廢鐵,能不能找到一台完整可請牌的車,很難說。

機車有機車的方便,汽車有汽車的實用,我的機車油耗45~50Km/l,即便是油電混合車也不容易達到。

网友:
其實還有很多年歲高但是耗材多又便宜而且妥善率很高的車.....

因為當年車價就沒很貴,然後掛牌數量多售後零件多如牛毛價格也實惠,
更重要的是妥善率高使得這類車還有不少在路上跑....應該講新手上路車

MARCH也是這類型的.....

你想用的實惠?....那你得自己會修車或者有信過得過的保養廠幫你...

否則有些時候修車就超過它本身價值了....只要關鍵零組件沒問題開幾年

是OK的

网友:
我媽就是開這台
一手車,到現在還在開

网友:
tercel 是妥善率很高的代步車 但老車油耗約9-10km/L,有掛牌的1.5-5萬
報廢的只能外銷,不能再領牌上路

网友:
還可改裝成 BMW 3 樣式..........

网友A:
舉手.
在下有一台 1997手排, 1.3 的拖鞋, 2014年買中古的到現在,買入時里程約20萬, 到現在開到快25萬.
約五年來平均油耗每公升約16公里.當初買三萬五....
五年之中有一年半沒動過, 因為朋友說 脫手了就買不到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舉手.
在下有一台 1997手排, 1.3 的拖鞋, 2014年買中古的到現在,買入時里程約20萬, 到現在開到快25萬.
約五 ...

養老車~~~會因為時間耗損的材料就給它換掉,反正維修材料好找價錢又合理,假如自己動手

弄會更省。引擎、變速箱沒大毛病,車身沒有嚴重鏽蝕的話其實這種車很耐用很經濟的~~~

手排變速箱最多照顧一個"三寶",油耗方便自己靠右腳掌控......現在機車動輒8萬10多的(180cc)

開輛車起碼鐵包肉不用吹風淋雨的..

网友:
拖鞋同年度的國產車還能在路上跑的少之又少,但最近我對三菱也刮目相看,我岳父是吊車助手,開著一代三菱菱帥1.6上下班,常常開這部1.6載著幾位助手一起到台灣各地完成吊運工程,20多年的老車,車上都是粗工糟蹋過的痕跡。我問岳父這台維護費如何,岳父說從來沒壞過什麼,就是保養而已。一樣是低殘值車種,參考看看

楼主:
https://www.facebook.com/marketplace/

這裡好像遇個人賣家比較容易?

网友:
我也覺得,三菱的不錯啊~
來跟我取貨的人客中,開牛頭牌的,都不能這樣載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養老車~~~會因為時間耗損的材料就給它換掉,反正維修材料好找價錢又合理,假如自己動手

弄會更省。引擎 ...

開車看別人晒太陽就是爽,
但騎車的人看開車的人找停車位就是爽,
開車十分鐘,
找車位半小時很常見.

网友:
引用 网友C:
開車看別人晒太陽就是爽,
但騎車的人看開車的人找停車位就是爽,
開車十分鐘,

不~~~~騎車的看塞車的時候汽車卡在那駕駛開窗氣POPO結屎面很爽{n_087:}

网友:
其實越簡單的車越耐用,只要車體沒碰撞塗裝生鏽....

當年產量大零件肯定便宜.....妥善率高的....

練駕駛技術很適合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