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學文獻] 電機熱繼電器的電流規格選擇與設定

楼主(2019-11-07):
熱繼電器常用於電機的過流保護,選擇合適規格的熱繼電器,才能起到電機保護的功能.其中的2個參數(額定電流及整定電流)計算,正是其中的關鍵.請參考影片中的介紹.

网友:
等同於積熱電驛
其內部為雙金屬片   當內部熱量累積到一定程度時就會觸發內部機械跳脫構造 需手動重置

購買電磁開關套組時會有  有的廠商還會幫你設定好適合幾HP的馬達使用

馬達在轉速未達到額定值 或是初期啟動   其電流要達於運轉電流數倍之上(標稱6倍)
如果使用其他種保護措施 可能會因過於敏感而跳脫
(電磁式 融絲式 )

積熱式電驛保護適合用在 較長時間電流異常的情況下 散熱不良 繞組慢性燒毀  重載(電流超過運作電流額定值1.3倍)

大電流還是要靠NFB  動作會比較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