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DELL N3010 (13R)點位圖

楼主(2019-11-07):
各位前輩好,這是敝人自用的老筆電
主板號DAUM7BMB6F0 REV:F

曾經進水,但後來自己復活了,拆機後發現 DC-jack附近狀況不太好

手邊沒有洗板水,先用酒精清潔一下

這應該是上下管到主供電的部分吧?
雖說目前使用沒問題,但我想還是檢查看看是否有短路或斷路的元件

我插上adaptor量了一下RT8206B,未開機時有待機3.3V,但卻量不到5V??

另外,若我想更換USB和HDMI接口

這類筆電用的接口會是一般電子材料行(例如長明街)可以買到的嗎?看起來和一般的USB接口不太一樣

補充內容 (2019-11-7 09:51 AM):
更正一下,5V是開機後才量得到

网友:
電路圖
QD-UM7B INTEL DIS.rar (1.23 MB, 下載次數: 36)
點位圖

楼主:
不好意思,這個點位圖(brd)似乎沒辦法用Board viewer觀看,只能用allegro viewer開啟嗎?操作上沒有Board viewer那麼直覺,有點適應不良

補充內容 (2019-11-7 05:21 PM):
不好意思,自問自答,上Youtube看tutorial之後,發現可以設定visibility,現在比較看得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