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議預設字體可以大一點

楼主(2019-11-07):
不知是否有人跟我一樣,年紀大了,感覺視力較變差,老花什麼的...
希望預設字體可以大一點,謝謝~

网友:
這個字體大小問題,
應該是在您所用的瀏覽器設定大小.

网友:
我是用縮放瀏覽器解決這個問題。

网友:
小弟我用32吋的電視當瑩幕,建議解析度是1360*768,把流覽器放大到左右不用拖移,人離瑩幕約45到60公分還很清楚。僅供參考。

网友A:
預設的排版真的很糟糕
別的論壇是塞滿滿的廣X  看了也是很OOXX  本站算很好的

原版100%  別的網站就是塞滿浮動式的廣告  亂七八糟的那種

我放到了175%

看不清放大就行

換電容換忘了那個是換過的才嘔    後來我換ˋ電容前都先打個紅點   標記一下出局

网友:
是的幼齒看得花陸露.......
無論解析度如何.......如是開窗戶版隨時可用滑鼠滾輪+鍵盤CTRL鍵達到縮放目的......大多所有程式都可,須注意鼠標位置
顯示器支援觸控,任意同時2點直接放縮

動態影像全螢幕除外....

网友:
我與yoyomay 有同樣困擾。
我的筆電顯示器15.6 吋  1366*768  碰上 痞酷預設字型偏小 (好像是12吧!? 不確定...)
瀏覽器是 CHROME

之前做法就像 WISH說的 縮放瀏覽器,我將其放大在125% 。
但是副作用是 圖照跟著 放大在125%,看得很賭爛,,,,  我就是很在意過大的圖片。

目前用 2# 做法  到瀏覽器  設定=>外觀=>自訂字型 => 字型大小最小字體  可以調整

我將字型大小 與 最小字體 都設於17,再大就影響其他網頁 。
你再試試...不同顯示器 會有不同字型 契合參數

网友:
ctrl+滑鼠滾輪縮放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預設的排版真的很糟糕
別的論壇是塞滿滿的廣X  看了也是很OOXX  本站算很好的

這圖應是顯示設定還沒設定好,
所以您下圖才要縮放/滑鼠滾輪到 170%

网友:
Ctrl+滑鼠滾輪縮放 之外

純按鍵也可以:
[Ctrl]+[+] 放大
[Ctrl]+[-] 縮小
[Ctrl]+[0] 復原到 100%

楼主:
感謝大家的回覆,因小弟的解析度是設定1024*768,所以放大網頁的話,
文章和圖會超出螢幕,就要左右移動才能看到內容(之前都這樣使用)
也想過要換大螢幕,但空間有限,只好作罷。
目前是使用SIMON1016大的方法設定,覺得眼精舒適多了,
也感謝大家熱心提供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