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做與討論] diy 怪手特工的一點小改造

楼主(2019-11-07):
這支怪手特工很多人都有買

這支是友人車行在用的

但友人說那二根太短不好用,要長一點最好能有些倒勾才會好用.

因為整支的材質是硬度極高的工具鋼

還有表面硬化處理過.

根本無法鑽孔更不能用焊接的方式來改良

因為一焊原來的硬化處理部位就完了

一受力就會從這個部份彎掉.

唯一的方法就是用放電的方式來打二個孔

這是打好孔後的圖,用6mm銅棒下去放電.

至於為什麼銅棒尺寸是5.97mm

而放電完的孔位不但沒有擴孔反而還縮小一條

原因我的想法是因為銅棒在放電的過程中除了熔化工件外

自己也會損失部份的體積,而那0.01mm就是放電過程中消失的部份

所以放電整個孔後不但沒有變大反而還縮小一條

https://bbs.pigoo.com/thread-76280-1-1.html
這是原來diy這台放電機的文章
影片則是比之前放的完整些,一開頭是在對放電的確定位置
對好位後才會加水進去,因為水會產生折射,只要有水就對不準孔位.

楼主:
這是另一張圖
眼尖的人從影片裡應該會看到電源已經改成用ATX電腦的供電器了.
那個200W報廢十多年的瀾電源想不到還能派上用場
這台的火花間細控制方式已經很成熟了.
仔細看影片,己經不是一般繼電器控制的那種一開一關的方式了.
是以電壓與電流縮定範圍的方式來做馬達前進與退步的計算依據
工作電壓限定在20v~40V這個區間,而電流鎖定在1.2A上.
但我依然只是使用最簡易的電容與繼電器加上二線減速馬達而己
一般diy這個的人都會利用 arduino監視電壓和電流來做出火花間細的自動控制
更有直接購買廠家出產的控制板做控制
而這些全都必須使用步進馬達甚至伺服馬達,二線式的一般馬達,就我所知,控制板無法去做出這樣的控制.

我是少數不用arduino不用控制板更不用步進馬達
沒有控制中驅,就只有最簡單的二線馬達與繼電器來做出整個自動控制的功能

网友:
不明覺厲........
常聽到放電加工 , 沒看過實際作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