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這是什麼零件?

楼主(2019-11-08):
抱歉~新手很多不懂,補上拆掉熱縮管的照片
請問各位大大請問這是什麼零件? 有什麼用途?
希望這問題不會太白癡
先在這邊謝謝各位

网友:
熱縮套管剪開看才知道內容物.

网友:
有開關的樣子,用表量看看嚕!!

楼主:
補上拆掉熱縮套管的照片

网友:
感覺像是定電流模組

网友:
用LED燈板做散熱,然後IC的兩支腳上有並一顆電阻,重點是那顆IC,如果是LM317就是這樣接,就可以定電流輸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