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新格LT-46J 改RR52C.03A數位電視公板+6M30K 120HZ倍頻板 維修實例

楼主(2019-11-08):
首先,我在此感謝本痞酷網論壇以及各位前輩們,因為有這個論壇以及各位前輩的協助,讓我能夠將一台朋友不要修的電視,從我手中起死回生。
有各位前輩無私分享的實例,讓我能夠順利完成本次這台電視更換公板,真的學習到很多,在此深深感謝各位前輩/酷友。
今天分享這台SYNCO新格LT-46JLED電視更換公板實例。
前言:
在我發第一帖詢問新格SYNCO 46吋LT-46JLED,有亮待機電源燈,無法開機這文內,6#的wet前輩告知是主板的IC(BGA封裝)錫裂,建議更換公板,
才得知原來有"公板ˋ"這玩意兒.陸續在本論壇中,尋找相關公板文章,而從中慢慢學習及詢問.
後來發現原來這台電視是所謂120HZ的,需要加一塊120HZ倍頻板方可改.
剛好看到wet前輩分享LG 47LW5700-DA 液晶電視主機板故障改公板維修實例這剛好是我需要的.但是剛知道公板還沒摸索完,現在又多一塊倍頻板,真的讓我覺得困難了!
於是我發了第二帖詢問SYNCO LT-46JLED改公板請教 - V460H1-LS1面板+屏線接頭+120HZ倍頻板,卻沒有得到我心中理想答案以及完全解決我的困擾
但是,有酷友請我直接找賣家買整套的,於是開始了各大拍賣網尋找答案之旅,最後找到了淘寶賣家发达液晶配件中心
將我的面板型號提供,並詢問了一些相關問題,終於得到了答案,便直接在店鋪內淘了需要的商品

等了5天左右,我的公板來了,一組RR52C.03A公板,一組6M30樂華倍頻板,再多買一組備用的T.RD8503公板,以及相關的屏線
這塊RR52C.03A公板支援DVB-T2/DVB-T/DVB-C數位電視以及支援繁體中文
另一塊T.RD8503好像就沒有,所以當備用,也買了常用的屏線組15件,爾後有需要就可以用拉!

開始利用工作空檔慢慢研究與組裝,以下為實例:

面板型號:面板型號:奇美V460H1-LS1 Rev.C1

工作頻率:120HZ
工作電壓:12V/右供電
訊號接口: LVDS(4CH 10bit)102pins
面板解析:1920X1080 8bit

從最簡單的按鍵跟紅外線安裝起,因為賣家發貨少發了按鍵紅外線組,而我也想組裝後能完整性點,就沿用原按鍵組
先把原按鍵內的電子零件都拆除,而原按鍵沒有啟動鍵,故另外焊接一個開關按鍵
紅外線接收,因為原本的接收板孔位壞了,所以自製一塊相同大小及挖螺絲固定孔
(注意腳位:左IR.中GND.右5V)

LED指示燈固定在原本電視中間下方的觸控開關上(廢除原觸摸開關)
因買不到紅+綠雙色三腳LED,而使用紅/藍LED(中間腳位共陰極)

待機

開機

抓出電源板腳位:12V/GND/5V/PS_ON
這邊我5V待機電源直接串接PS_ON,讓電源保有12V/24V輸出

再找出背光控制開關BL_ON以及背光調整ADJ兩腳位
因這台電視BL_ON跟ADJ原先是由主板輸出經過電源板再過高壓板,所以BL_ON及ADJ我一樣接到電源板上的控制腳位

在按鍵/IR/12V/ADJ/BL_ON/就定位後,先不插屏線,過電測試主板按鍵.遙控.以及背光
注意:公板為固定時,記得公板下方要與面板做絕緣,以免短路

很好,背光亮了!看不清楚嗎?再來一張關燈拍
背光亮起.當下嘴角也跟著揚起來!終於成功一半了

好吧!繼續下個步驟!上屏線及倍頻板
注意:
1.公板上的電源跳帽要先跳好,看面板電壓多少就供應多少,太高燒面板,太低無法啟動
2.排線供電方向及第一腳位置與公板/倍頻板都有記號,千萬別插錯方向!

倍頻板排線位(倍頻板記得也要一組電源輸入哦.我忘記拍了)
屏線上記號與板上腳位記號須特別注意

公板跟倍頻板屏線定位後,接至邏輯板T-CON

上電--開機拉!
這時,囧了...發現背光竟然不亮,馬上關電(怕短路燒壞板子或面板),開始查修。因剛剛主板測試是好的,
所以先把屏線跟倍頻板都拆除,再測試...咦!會亮阿..再裝上倍頻板跟排線,測試還是不亮.
想破頭+找不出原因,就先跟賣家詢問,他所回覆的我都試過了,結果在怎麼試還是不行.他也無言了
我屏線還一條一條檢查測試有無短路,也都沒有。把有兩組屏線一組一組插拔測試也是不行,最後看到T-CON有一組軟排線接至高壓板的
先把這條軟排線拔起來,結果就可以開機亮屏,想說是否這軟排線損壞,也在這論壇發問要去哪裡買這種排線,找了半天沒有找到。

就是T-CON版右上那條排線

T-CON接到高壓板的下方
算了不找了,用電表測量排線也沒短路,想說不然接點用橡皮擦擦一擦,再插上....竟然好了!!!!!

結果...畫面呈現這樣.....我心又碎了

再次發圖詢問賣家,也把剛剛問題回報,賣家請我再檢查那條軟排線以及屏線.再不行可能要換線...

後來我排線跟屏線再怎麼用還是一樣.最後我想說我還有買一塊T-RD8503備用公板,不然插上看看

結果這塊T-RD8503公板是正常的

馬上告知賣家,但是卻沒回應我...後來跟賣家討了程序,想說重灌程序試試看好了
賣家就傳給我程序,上吧.死馬當活馬醫
經過不到一分鐘,燒好了程序.自動開機了...
哈哈哈...我搞好了!!

再測試一下數位電視功能.接上數位天線.搜尋頻道..

過了數分鐘..找到了22台頻道..爽!
呈現了油畫.進入工程設定更改就好(忘記拍照)

工程模式:按搖控器的輸入(信號源)加1147進工厂模式→找到video 選擇控制器往右進去,
在找到panel control 就進入頻參項目了,LVDS converter  這個調整花屏,改一下就行 (沒有花屏就不要改)

改好後
正常囉~畫質很好的說!

好了!開始後面排線定位
主板固定(我用薄密集板固定)
原先背蓋的孔位合適
上背蓋擦拭一番

前方LED燈
待機:紅燈

開機:藍燈

測試過數位,再測試VGA輸入:很好

以上是我第一次改公板實例,三天內在工作空閒中搞好,分享給大家。

再度的感謝痞酷網論壇以及各位酷友前輩的實例分享及指導.
爾後還是會繼續學習及分享實例,還請各位多多指教!

网友A:
厲害喔! 功力很深... 我還沒改過公版!

网友B:
比較好奇加上運費~總共花費多少~
是不是還要加上稅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厲害喔! 功力很深... 我還沒改過公版!

Z大過言了!!
我剛接觸維修電視這塊領域還沒有一個月...沒有功力...
真的是這個論壇及各位前輩的分享/指導..
每天浸泡在這論壇苦學...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較好奇加上運費~總共花費多少~
是不是還要加上稅金??

其實...不貴耶...實際金額我就不在此說了
可以上去看看....
我是沒有被課到稅金..(不知道是否還沒追討)
運費也比我想像便宜(賣家含運寄到順豐,順豐寄回台灣...110元)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其實...不貴耶...實際金額我就不在此說了
可以上去看看....
我是沒有被課到稅金..(不知道是否還沒追討)

稅金2000塊台幣以上才會扣 還有短期內超過六次不限金額也會扣 扣稅方式是到貨時不久會收到關稅單 自己再去繳的方式 沒收到就是沒扣到稅了

网友D:
場效應電晶體離會員近了

网友E:
哇!~超讚的分享文,燃起我也想改公板的希望~

楼主:
引用 网友C:
稅金2000塊台幣以上才會扣 還有短期內超過六次不限金額也會扣 扣稅方式是到貨時不久會收到關稅單 自己再 ...

好的!謝謝告知.
因本次消費未達2000也沒六次~所以沒課到..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場效應電晶體離會員近了

其實我的想法就單純在這所學,再貢獻出來,
我也以為只有等待驗證會員會員有差而已,用戶組我沒有去研究差異..哈哈..
還是很謝謝各位前輩給予鼓勵..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哇!~超讚的分享文,燃起我也想改公板的希望~

上吧!!上吧!!

网友:
恭喜改板成功,筆記兼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