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技嘉 GA-EP31-DS3L Ver.2.1 [不過電][不開機][不跑碼]

楼主(2019-11-08):
情況說明:
1.診斷卡上的3.3Vsb有亮...有3.3V
2.開機針腳有5V....短接以後不過電...也就是短接跟沒短接一樣.
3.用電表觀察電流,短接開機針腳連一點跳動也沒有.

請各位兄弟指路....下一步該怎麼走???

謝謝.....

网友:
技嘉的板,先刷BIOS!!

遇過技嘉的板,冷冷的板一般都要先刷BIOS後再查

网友:
1. BIOS +1
2. 確認EC是否有電有振?

楼主:
目前己用示波器確認EC的晶體有振.....

有沒有電,查PDF再量.

BIOS待重燒後再上來回報.....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目前己用示波器確認EC的晶體有振.....

有沒有電,查PDF再量.

觸發後 IO的第102腳-SLP_S3 是否有3.3V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觸發後 IO的第102腳-SLP_S3 是否有3.3V

BIOS重燒之後,問題沒有解決....

回報:
1.觸發後 IO的第102腳-SLP_S3 沒有3.3V
2.量 pin 4 ,35 的 Vcc 沒有電壓

我有懷疑 5V 3V DUAL 壞掉....但不知道在哪裡......

网友:
引用 楼主:
BIOS重燒之後,問題沒有解決....

回報:

電路圖
schematic Gigabyte EP31-DS3L.pdf (1.15 MB, 下載次數: 19)
點位圖
EP31-DS3L Rev.1.02.pdf (103.7 KB, 下載次數: 15)
EP31-DS3L Rev.2.01.pdf (106.79 KB, 下載次數: 16)

网友B:
哈,回覆慢了,獅子魚大出手了

GA-EP31-DS3L R1.02.pdf.zip

1.12 MB, 下載次數: 12

電路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回覆慢了,獅子魚大出手了

多謝各位出手相救......

楼主:
這是網路上查到的IT8718F-S觸發電路五個基本工作條件
(1)三端穩壓管要輸出待命3.3V ---->不知道在哪???
(2)電池要有2.5V-3.3V電壓
(3)CMOS跳線帽要有2.5V-3V電壓
(4)32.768KHZ晶振要起振0.1-1.6V電壓  (南橋旁邊那個晶體,有)
(5)觸發開關要有2.5V-5V (有,5V)

目前查到:
1.pin 98 有 5VSB
2.觸發後 IO的第102腳-SLP_S3 沒有3.3V

這樣可以判定 IO 晶片故障嗎???

這是電路圖上的 IT8718F-S 腳位

這是網路上找來的圖案....看來還是要以電路圖為主.

网友:
路過嘴賤一下...

關於...觸發後 IO的第102腳-SLP_S3 沒有3.3V ,

你的貼圖SLP_S3 線路箭頭 向著IT8718 這表示是接收端
PDF電路圖 線路上SLP_S3 旁標著 19,37,38 表示這三頁有SLP_S3 這條線
(頁19) SLP_S3由南橋 I/O  ICHD送出來  線路箭頭由ICHD向外 , 這裡才是源頭

PDF 有[尋找工具]功能可以尋找字串 你打入SLP_S3 會幫你標出位置  ZOOM大些比較明顯

路人退場...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是網路上查到的IT8718F-S觸發電路五個基本工作條件
(1)三端穩壓管要輸出待命3.3V  ---->不知道在哪???

RSMRST# 116腳正常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BIOS重燒之後,問題沒有解決....

回報:

無slp_s3  可繼續往回找 116腳-RSMRST 3.3V 此電壓是IO告訴南橋--我準備好了

楼主:
106腳有5V....按下開機鍵會拉低到0V

116腳有3.3V....接下開機鍵不變

楼主:
剛剛量一下 Q38的 3.3V DUAL 有電壓.再量一下 IO 的 RSMRST 有 3.3V

103腳 PWRON# 有3.3V....按下開機按鈕由3.3V跳變到0V....

楼主:
102腳-SLP_S3 沒有3.3V

綠字為量到的電壓.

网友A:
引用 楼主:
102腳-SLP_S3 沒有3.3V

綠字為量到的電壓.

此圖先不用量 因為要SLP_S3出來後才有意義  先去看看-RTCRST電壓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圖先不用量 因為要SLP_S3出來後才有意義  先去看看-RTCRST電壓如何

RTCRST電壓為3.1V

就 Clear CMOS 的一支腳.

网友A:
引用 楼主:
RTCRST電壓為3.1V

就 Clear CMOS 的一支腳.

IO 103腳.觸發後--是否有下拉 3.3V--0V--3.3V

楼主:
引用 网友A:
IO 103腳.觸發後--是否有下拉 3.3V--0V--3.3V

剛剛再檢查一次.....有....

觸發後--有下拉到 0V ,放開就又回到3.3V.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剛剛再檢查一次.....有....

觸發後--有下拉到 0V ,放開就又回到3.3V.

南橋下方的晶振(32.768MHZ).有波形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南橋下方的晶振(32.768MHZ).有波形嗎

這一開始就有用示波器量了....有波形,很漂亮....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一開始就有用示波器量了....有波形,很漂亮....

嗯  正確來說.應該是南橋晶振.而非EC晶振  接下來.我會換南橋.或將南橋BGA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  正確來說.應該是南橋晶振.而非EC晶振  接下來.我會換南橋.或將南橋BGA

從上面的過程,我大概也有想到這裡.....

謝謝指導....

換下一片修.......

网友C:
其實很早以前我也碰過這種類似問題~~~但是該板子可以強制開機運作

就是少了SLP_S3訊號出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實很早以前我也碰過這種類似問題~~~但是該板子可以強制開機運作

就是少了SLP_S3訊號出現 ...

POWER也可以用這種方法啟動......但要是有重大故障,開起來也沒有意義....

因為南橋掛了.....

网友:
食之無味 棄之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