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新手請益]低音炮喇叭USB插入幾分鐘後讀不到且內部高溫

楼主(2019-11-08):
板上各位前輩好:
XIAXIN重低音隧道喇叭,插入USB後能正常播放約兩分鐘後喇叭會突然沒聲,但電源指示燈還是會正常呈現閃爍讀取的狀態,
將音箱主機板取出後發現整個鐵殼都很燙,主要發熱源在後方的功放,
板子中央好像有稍微焦黑的痕跡,將板子放置冷卻後還可以聽約兩分鐘然後狀況依舊,
目前我該從哪個方向開始著手檢查?

背面

背面

旋鈕

旋鈕

後方功放高熱

後方功放高熱

中央有焦痕

中央有焦痕

前後級

前後級

解碼板(背面)

解碼板(背面)

解碼板(正面)

解碼板(正面)

外箱

外箱

网友:
  建議以後發帖採用 論壇訂定的格式 .

  回主題, 初步可先清理一下機板的灰塵及繡蝕再觀察.

网友: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謝謝配合!

你已經是痞酷會員的等級了,理應熟悉版規並能當新會員的榜樣,無奈還是錯誤示範。

第一次勸導

网友:
接散熱片上 有三個零件, 先將這些零件引腳
1. 除舊錫
2. 除舊錫過程中 若發現銅焊盤呈灰白是不良IMC  用刀片刮除灰白
3. 引腳吃錫部位再用刀片刮一刮  去除不良IMC ,
4. 重焊新錫, 若不吃錫請重頭來一回
5. 清潔殘留污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