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Onkyo TX-SR705 紅外線接收故障

楼主(2019-11-09):
各位先進大家好,

這台擴大機的紅外線接收故障, 一開始拔掉電源後等一下還能使用一次(僅一次),現在是都不能用了. 有請人換過IR接收器也沒用.

請問可能是哪裡的問題?  謝謝 !

主機

主機

前面板

前面板

IR接收器

IR接收器

网友A:
遙控器沒問題嗎?

网友B:
輕觸開關 漏電,佔址 無法key in 指令。

掃一下各個 輕觸開關 阻抗。

网友C: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謝謝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遙控器沒問題嗎?

兩支遙控器都不行,用手機確認過, 遙控器OK!

楼主:
引用 网友B:
輕觸開關 漏電,佔址 無法key in 指令。

掃一下各個 輕觸開關 阻抗。

剛才也是久久沒插電後通電的第一次可遙控,之後關機就不能再遙控了. 朋友說我板子零件氧化嚴重. 請問是否是因為這樣出問題.

目前所有的按鍵開關都已換過(本來功能訊號會亂)我非電子本科, 請問若漏電如何解? 是不是把板子拆下, 接頭都清潔一下?

謝謝 !

楼主:
引用 网友C: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不好意思,下次改進 !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剛才也是久久沒插電後通電的第一次可遙控,之後關機就不能再遙控了. 朋友說我板子零件氧化嚴重. 請問是否 ...

輕觸開關,按壓, 相對應功能有反應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輕觸開關,按壓, 相對應功能有反應嗎?

長斷電後(1~2hrs)通電後的第一次,按鍵都有反應, 但按關後, 就無法再按開, 按鍵都無反應. 謝謝 !

网友D:
微動開關及接受器都已換新,每次只能開機一次,要不要查看一下晶振

网友:
引用 楼主:
長斷電後(1~2hrs)通電後的第一次,按鍵都有反應, 但按關後, 就無法再按開, 按鍵都無反應. 謝謝 ! ...

正常時有聲音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微動開關及接受器都已換新,每次只能開機一次,要不要查看一下晶振

謝謝 ! 非電子專業的我有點困難, 可能找看看有無店家可代勞 !

楼主:
剛才又出現一個新狀況, 又變得可接收, 但 ON鍵無作用, 需手動把主機打開, 剩下才可用遙控. 感覺接收狀況不太穩定.

网友:
這情況有點類似"液晶電視的啟動困難",
把主板上面沒有防爆紋的小電容全部換掉,
也許就解了

主板是綠色那塊嗎? 照片實在太不清楚,
另外, 這機器有10年嗎?
如果10年, 那真該懷疑全部小電容都有問題了,
(包括 壞了看不出來的固態電容)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剛才又出現一個新狀況, 又變得可接收, 但 ON鍵無作用, 需手動把主機打開, 剩下才可用遙控. 感覺接收狀況不 ...

ON鍵無作用, 需手動把主機打開
您是如何手動把主機打開 ?

如何手動把主機打開 ?

如何手動把主機打開 ?

楼主:
引用 网友B:
ON鍵無作用, 需手動把主機打開
您是如何手動把主機打開 ?

我是按主機上的 Stanfby/on 那顆方行鍵, 目前的情形是時好時壞, 有時候可以從遙控器上開啟.

這機台整個失常過程我再說明一下, 從本來長斷電後只能遙控開啟一次, 經過把主機面板上所有按件換掉(因為功能亂跳), IR接收換新無效又接回舊的,
目前是可遙控, 但開啟時好時壞, 但只要從主機上按開啟後, 目前其它都是可遙控,

非常感謝 !

网友:
感覺上,您的待機電源應該有問題,檢查一下待機電壓,更換待機電源的濾波電容器試試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按主機上的 Stanfby/on 那顆方行鍵, 目前的情形是時好時壞, 有時候可以從遙控器上開啟.

這機台整個 ...

RE:  IR接收換新無效又接回舊的,

將舊的IR接收器再拆下來,用刀片刮一刮徹底除銹。
防止漏電。

待機電源不良 +1

遙控器清潔 ,重點 Stanfby/on鍵

楼主:
引用 网友B:
RE:  IR接收換新無效又接回舊的,

將舊的IR接收器再拆下來,用刀片刮一刮徹底除銹。

再經過把全部面板上的按鍵換新後, 目前搖控使用大致正常, 除了ON有時後故障.

感謝大家撥冗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