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做與討論] 手動小銑床diy超簡易自動進給功能

楼主(2019-11-09):
用這種小銑床的人都夢想要有的一個功能
只需不到200元就能辨到.
尤其是使用面銑刀在掃平面時
更是絕對需要使用這個功能
若是用手工轉動的方式來銑平面
怎麼銑都很難達成速度完全平穩一致的自動進給下掃出的漂亮平面
好不好用,從影片裡面就能看到.
掃的是一塊#45模具鋼塊,每次進刀量為 0.1mm即10條
當然這個裝置也能依樣的放在小車床上來用.

网友A:
很好,加分 (唉,我還是幼稚園無法加分,要不然給5分)
30年前我做過曲軸,
光車外包就有1米長,
老車床要是有簡單自動推進該多好,(應該有,可能壞了)
就可以累了休息一下,
不用手一直進給,

网友B:
請教P大,轉盤軸心的螺絲母,跟電鑽的套筒,要加工嗎?還是直接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教P大,轉盤軸心的螺絲母,跟電鑽的套筒,要加工嗎?還是直接使用?

我是換了加厚的螺母再上膠,套筒是直接買起子機六角套筒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好,加分 (唉,我還是幼稚園無法加分,要不然給5分)
30年前我做過曲軸,
光車外包就有1米長,

以前沒有這麼好用又便宜的電動起子,低轉高扭又方便按正逆轉.特力屋一支我看過特價品賣299,我是賊仔市地攤花10元買的.

网友C:
我認為重點在於"進給速度" 這需要有 機械加工的經驗,銑刀直徑 主軸轉速 加工材料 都影響到"進給速度"!! 我缺少這方面的經驗,在玩雕刻機時候真是膽顫心驚!!

网友D:
連續進給時,手指要持續壓著電鑽開關
加顆3段搖頭開關取代
讓手指休息一下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37&t=4040241

网友E:
看到你的東西就覺得好好用哦!!!
好可惜啊!!!沒有住在你家旁邊.......不然就整天找你借車床銑床來用.....

我買了一個車床夾頭,想裝在鑽床上來用.......做粗加工......想自己亂玩.....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認為重點在於"進給速度" 這需要有 機械加工的經驗,銑刀直徑 主軸轉速 加工材料 都影響到"進給速度"!! 我 ...

一般大型工業傳統銑床都會在x軸上裝自動進給,原因就是掃平面時需要用到,而進給速度都是可以隨時更動的,跟跑程式的不一樣,多了很多的彈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連續進給時,手指要持續壓著電鑽開關
加顆3段搖頭開關取代
讓手指休息一下

等這支電動起子開關有損壞時,我也打算換這種可定位的三段開關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到你的東西就覺得好好用哦!!!
好可惜啊!!!沒有住在你家旁邊.......不然就整天找你借車床銑床 ...

這種小銑床大小跟鑽床差沒多少,可以投資一台,功能多了非常多,想做什麼diy都很輕松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種小銑床大小跟鑽床差沒多少,可以投資一台,功能多了非常多,想做什麼diy都很輕松 ...

重要的是 操作機台的"頭腦"!! 學徒和師傅就差很多!!

楼主:
也能應用在分度盤上使用,用的刀桿是之前diy做的.
https://bbs.pigoo.com/thread-77042-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