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P9X79 PRO 不開機 有過電 不跑碼

楼主(2019-11-10):
請問各位網兄,小弟有一片 ASUS P9X79 PRO 目前只要插上CPU供電線,上電之後按下POWER SWITCH風扇轉一下就停,
沒有嗶嗶聲,風扇也不轉,也不跑碼, 之後開關怎麼按就沒反應。
然後必須拔掉板上CMOS電池,CPU供電線,再上電,按下SWITCH 就會出現風扇會轉,但也沒嗶嗶聲,也不跑碼。
已經量過CPU 供電插座,沒有短路的現象,
ATX 插座也量過沒有短路,POWER Switch 電壓有 3.3V
POWER 也換測過,所以不是POWER 的問題,
BIOS也拆下重燒。還是一樣的狀況。

可以請各位網兄提供一下檢測的方向嗎?或是點位圖,感謝!

主板編號

主板編號

CPU 供電

CPU 供電

全板

全板

网友:
你電壓只看 那地方是不夠的!

以下這篇是chiyimonitor 的 基本PCR 檢查參考範例...
請用較高的角度看這篇,不要著眼於 換修了什麼,

chiyimonitor 這篇的檢視流程 與 檢查點依據為何,這才是重點。

我將文字內容轉過來 在連結以下...
--------------------------------------------
MSI G41M-P43 COMBO 維修
https://bbs.pigoo.com/thread-76755-1-1.html

型號:MSI G41M-P43 COMBO

狀況:觸發後.能過電-不跑碼

維修方向: 以不跑碼為方向維修

感謝peter180大 贈送三片主機板.先修一片來po文.以表感謝之意

主角 (照片..略)

型號 (照片..略)

CPU電壓 1.24V 為什麼測量CPU電壓.因為(P.C.R)裡 全板最後一個電壓.就是CPU電壓.CPU電壓若出現
              則可以視為:主機板電壓已經都出現

PCICLK 1.61V P.C.R裡的C就是CLOCK PCI插槽的B16腳容易測到.所以拿來當代表

PCIRST 3.29V P.C.R裡的R 是RESET    PCI插槽的A15腳能測得.所以拿來當代表

既然P.C.R都有了 基本上可以認定主機板硬體大方向已經正常.那為何還不跑碼.這時候可以先刷新BIOS

刷完後......跑碼

网友:
首先 故障零件應該在這8顆其中

能找到故障零件不難.重點是MOS為何會燒
除了自身品質外.不外乎是管理IC故障.每個MOS都有小管理IC控制.這些小管理IC又受控一顆主管理IC 所控制

維修者很不喜歡修這種故障.最好當然是換MOS就完修(機率不高)
通常是MOS換後.又換管理IC才修好
最糟糕是 換完MOS 結果--電壓異常又燒一次.順便帶走CPU喔 小心為上

楼主:
感恩各位網兄提供檢測方向及獅子魚大的點位圖,這幾天找時間測量一下,再跟各位回報。

楼主:
請問各位網兄
已量測所有的MOS管,都沒有明顯的接地狀況,數值都很接近
爬文後都說只要是CPU供電插上就跳保護那就是大多是CPU供電有短路
只是我的主板似乎MOS管都正常,EATX12V都沒短路,
可否請各位網兄再提供一下檢測方向嗎?
另外因為沒有LGA2011 CPU假附載,所以無法得知CPU是否有問題,
若是CPU真的掛了,是否也是會CPU供電EATX12V插上,一按下 POWER ON 就跳保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