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這水龍頭拉桿怎麼拿出來

楼主(2019-11-10):
水小讓熱水器一直關閉啟動,想清水垢

卡關了

网友:
有四方形,
用活動板手,
試試旋轉拆下吧~

可是清這裡沒用啊~
要就先清水龍頭.

楼主:
那四方頭跟螺紋是一體的,想順便處理微漏水的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四方頭跟螺紋是一體的,想順便處理微漏水的問題

那就往上拔.

楼主:
就拉不出來啊,可以感受到橡膠彈性,應是止水環卡到,網路又找不到這種外型的水龍頭,參考別的上拉式水龍頭,底下也無內6角或外6角螺絲可拆

网友:
網上找的, 參考看看
http://wow-stupid-man.blogspot.com/2010/08/diy.html

樓主這個蓮蓬頭出水孔旁或裡面有沒有任何孔或螺絲嗎?

網上另外找的結構圖似乎也是轉開拔出

网友:
止水環的地方因為漏水問題衍生水垢 使止水環卡到

我的想法是 化學方式融掉水垢  但是要求不傷水龍頭金屬表面
市面上有標榜水龍頭專用的水垢鏽斑清潔劑 , 但是我沒使用過

网友:
軟管的螺絲母拆了 看看裡面有沒有六角孔的螺絲

网友:
好老式得浴室水龍頭完全吃橡皮的,蓮蓬頭切換開關的下面軟管開始拆由下而上。如六樓提供的
合適料件有得找。
水龍頭實務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的參考PDF檔,DIY吃到飽

网友:
會不會牆壁出水有濾網塞住了

网友:
照片非特殊必要請維持橫拍,你的照片留下上、下黑色部份也影響瀏覽,下次請配合。

第一次勸導

楼主:
Sorry,原先是橫拍,但檔案太大上傳失敗,然後為了縮小檔案又習慣手機立直抓螢幕畫面,就變成現在這樣,sorry

楼主:
最後還是拉不出來,硬拉怕橡皮拉壞,又沒備用水龍頭,就底下出水口結晶磨掉了,上方能用小銼刀磨的通通處理掉,熱水器有正常了,小漏水就將就,等知道怎麼拆再來處理,感謝大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後還是拉不出來,硬拉怕橡皮拉壞,又沒備用水龍頭,就底下出水口結晶磨掉了,上方能用小銼刀磨的通通處理 ...

如#6 #8 #9樓前輩提示

蓮蓬頭軟管卸除後
由下往上看
內孔有內六角螺絲......等
拆下後即可卸除與上方切換拉桿的連結
可完整拉出切換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