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onoff th10 不過電

楼主(2019-11-10):
請教版友 :
手上有一個sonoff th10 ,之前送電沒亮燈有換過保險絲, 這次狀況又不一樣,請教版友可自行找出5v 電源 diy嗎? 謝謝

网友A:
你的照片 解析度/SIZE 都很OVER了...

外加VCC如下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照片 解析度/SIZE 都很OVER了...

外加VCC如下圖

S大 : 請教拆下這顆電阻有何用意 ? 感謝

這顆IC為 L1.17 - 3.3 ,拍賣網找這顆IC換 !

网友A:
不是要 外部接入VCC電壓嗎?
    所以 拆下那個1W電阻目地是,斷去 AC轉DC電源,以免與外部接入VCC電壓打架,這是次要 ;
    主因是 你提過...換過保險絲, 這次狀況又不一樣...以及加上..想外入VCC電壓

    這兩情況我以為PCB上的 AC轉DC電源出了問題,
    因此我乾脆割去盲腸。

1117-3.3  是3.3V 穩壓器 因此整個黃色線路是要求 3.3V,
量量1117-3.3各腳電壓再來思考判斷,用抽獎猜謎無根據亂猜解題相當無趣。

鎖匠師傅努力開鎖 大哥來個SWAT破城槌開門  這畫面太美  師傅只能暗恨祝福 暴力使人不再思考...無趣。

1117-3.3 以有文字這面來看 中腳是輸出3.3V  右腳輸入要求大於4.5V(=3.3V+1.2V↑)

看了又看,也許想過多,PCB上的 AC轉DC電源沒問題,你只是想將其VCC拉出來用,那就根據上述中腳或右腳 選用吧。

网友B:
你只要從蕭特基整流器後送直流電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要 外部接入VCC電壓嗎?
    所以 拆下那個1W電阻目地是,斷去 AC轉DC電源,以免與外部接入VCC電壓打架 ...

S大,你是名師 ... 可惜遇上我這個門外漢 ...

https://bbs.pigoo.com/forum.php? ... mp;highlight=SONOFF

這篇T大有說了一句 "這時第二位賣家說了5v不見了" ... 才想試試我的是不是5V也沒有 ... 誤會大了  ...

不過學到了 1117-3.3  是3.3V 穩壓器 因此整個黃色線路是要求 3.3V . 我先3.3V 對地試看看有沒有 3.3V . 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只要從蕭特基整流器後送直流電能用

感謝 ... 還在學習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