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按摩椅有過電無法開機如何查修?

楼主(2019-11-10):
家中有一台按摩椅有幾個月沒插電開機,今日要試用一開主開關控制面板閃了一下就沒反應了

試過主控制盒110V電源有通,旁邊的散熱片也發燙,可是其他部分完全沒反應

沒有電路圖也看不太懂不敢用電表亂試

如果是IC燒掉的話,有建議怎麼處理掉這大件物品嗎?還蠻佔空間的...

控制器正面

控制器正面

控制器背板

控制器背板

主控制IC

主控制IC

主機電路板

主機電路板

网友:
我們老總前一陣子,也一台從辦公室搬到外面,
準備丟棄,我留著,想擺出來賣,
1萬多覺得很難賣,降至6-7000,也乏人問津,

想說留在工廠,有空稍放鬆一下,
就有空要使用時,就不開機了,
懶得搞,剛好老總進來看佔空間,
叫來回收車載走,
幾十萬的東西,最後也是廢棄物處理,

网友:
如果不會修 想丟棄
可到好康報報區 分享給酷友
最好標明自取地點 不然會無人回帖

网友:
發燙可能是這個元件燒掉。圖1的銅接點氧化,請先清潔,再檢查其他元件。

网友:
!那是散熱片 應該會燙 就是要讓做散熱用  可以看看是否為78系列 看有沒有電壓出來
再來下一步

网友:
黃圈處銅箔疑似燒斷
請檢查

网友A:
都回收走了!還有人教你如何修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回收走了!還有人教你如何修理???

還沒回收,感謝以上各位提供診斷方向